温度开关与温控器有哪点区别?

楼主(2005-07-06):
我们需要几个温度开关,在网上看了看有好多温度控制器,对两者的区别有点糊涂,初次搞这个东西,希望知道的朋友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A:
粗浅看法 温度控制器是带闭环运算调节器功能的

网友B:
所谓的温度控制器是;可以随意调节设定的温度范围。而温度开关往往指的是,固定范围的温度控制电路的开关,如冰箱温度控制开关等等

网友C:
我的看法是qghmz部分对。温度开关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设定动作点。 一般可以调节设定点的位置,存在死区。但是温度开关只给出一个开关量,温度达到时就动作,产生通断的转换。后续的设备对根据其作出相应的动作。如控制中间继电器的吸合,阀的开启,电机的启停等。 温度控制器一般来说包涵温度开关。不仅产生通断,而且是由它本身对这个开关的状态变化作出反应。也就是说它包括开关和后续设备。有机械式和电子式。 冰箱里面应该叫温度控制器。 不对的地方请大家赐教。谢谢。 010-82325885 朱先生。

网友D:
一般的控制系统设计,温度开关作为控制的前置量(后续控制条件)设计使用,而温控器是终端控制设备(可进行上楼几位说的各种控制),当然也可以把温度开关作为终端控制设备,那样只能进行通断的开关控制。从控制逻辑去理解这两种装置比较合适。

网友E:
我的看法是TANGSONG7531部分对的,温度开关只给出一个开关量,温度达到时就动作,产生通断的转换,它往往用于保护电路上.而温度控制器可以调节设定点的位置,设定工作温度范围,它根据热电偶或热电阻所采掘的信号变化作出相应的动作,进而控制其它电器的工作.

网友F:
开关一般出厂时就固定好设定值了,现场一般无法调整; 控制器则不是

网友G:
温度开关只给出一个开关量,温度达到时就动作。输出的开关量可以报警、连锁保护、起停设备。 温度控制器是带闭环运算调节器功能的,它所采用的检测信号是模拟量。 温度控制器一般来说不一定包涵温度开关。

网友H:
恩,大家说的好. 有点想否认的就是石头的木头的"开关一般出厂时就固定好设定值了,现场一般无法调整;"温度开关有很多也能现场调设定值的.

网友I:
温度开关本身感测温度变化,到达预定值时产生继电器动作。 温度控制器属于仪表,它需要采集温度传感器的信号,将温度控制在用户自己设定的控制点。 温度控制器控制精度要比温度开关高很多。

网友J(2005-08-23):
温度控制器信号是:采集温度传感器的信号 温度开关的信号怎么来呢?

网友J:
温度开关自带采集温度的传感器(或可采集温度的装置)! 这样理解还对 大家指点!!!!!!

网友K:
一句话搞定: 温度开关是“硑砰”控制; 温度控制器是“PID”控制。

网友G:
温度控制器有两种,一种是“PID”控制,另一种是开关控制。 温度开关就是一个开关量的检测。

网友K:
闵先生补充得对,我大意了。

网友L:
工控网实在太好了,我喜欢。大家多指教。

网友M(2005-09-23):
涨见识。谢谢楼上的兄弟们。个人道听途说,猜想温度开关早期是双金属片结构,比较简单;温度控制器是仪表,结构复杂,所以区别较大。现在随技术发展,导致相互融合,温度开关的高档货和温度控制器的低档产品没有什么区别。另外,温度开关好像是安防用的多,工控还是温度控制器的天下。愚见

网友N:
基本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O:
我想问一下,温度开关检测的是温度,如何使开关动作的呢,我理解双金属的,但是其他就不是很了解,请大家告之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P(2005-11-19):
非常同意热血青年的说法.
温度开关一般都带有感温装置.大体有双金属和液体膨胀两类.
还有现在一般的温度开关都可以现场调整设定值.

网友L:
是不是PID的区别?

网友Q(2006-11-23):
学习中!本人是做温控器销售的,但不久,相关知识知之不多,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R:
温度开关只是起通断的作用,温控仪功能要强的多.

网友S:
通常所说的温度开关只能直接提供一组电接点信号.
而温控器是将温度信号处理变送后再提供一路开关量信号,或者是模拟量信号.

网友T(2007-01-11):
我也一个“小学生”呢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