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作过wincc和PLC s7-200通信??

楼主(2005-07-06):
有没有人作过wincc和PLC s7-200通信?? wincc怎样和PLC s7-200通信??我厂现在技改,急需,有没有作过这样工程的朋友帮帮我,求您们了!最好能赐予我几个实际例子,谢谢!

网友A:
wincc不支持s7200系列PLC的 西门子在这一点做的很矛盾 为什么不考虑用国产的组态软件,比如组态王 有好几种通讯方式可以选择的

网友B:
我原先用MODBUS(WINCC自带),现在用S7-200的OPC服务器(西门子提供的) QQ:426385992

网友C:
WINCC是不支持S7200 你可以考虑用MCGS

网友D:
还有一种方法,不过要em277模块配制通讯数据交换区.

网友E:
西门子的支持S7-200,加EM277模块!

网友F:
谁说WINCC不支持S7200, 1:WINCC和200用本身的端口走PC ACESS+CP5611 2:WINCC和200+CP243以太网通过OPC通讯+普通网卡; 3:WINCC和200+EM277走PROFIBUS+CP5611 以上仅第2种因条件限制未测试,第3种仅最大允许32BYTE入/32BYTE出,另两种方法已经在WINCC6.0上测试通过 以第一种方法最经济,支持到VW1000.当然5611是必须的.

网友G:
最经济的是MODBUS,不用加一分钱

网友H(2005-08-09):
用pcAccess +pc/ppi 电缆,wincc 用opc 最好。试验过了

网友I:
楼上没说哪个版本的WINCC,WINCC5用MODBUS ,6用PC-ACCESS,其实5也支持PC-ACCESS,不过有MODBUS也可以。

网友J(2006-03-05):
WINCC6用pcAccess +pc/ppi 电缆,我用这种办法做过项目,没问题。最省钱的办法。

网友K:
用MODBUS,省钱

网友L:
第二种方法可以通信(OPC)

网友M(2006-06-29):
用PC/PPI只能接一个200PLC吧???点对点的。如果接成DP网,即可访问多。好像这样,楼下确认

网友N:
可以用OPC方式来实现,需要pcAccess

网友O:
最便宜的解决方案:PC Access就可以了,利用该软件作为OPC服务器,Wincc作为OPC客户端,完全可以实现通讯的,我在现场就这样用过!

网友M(2006-07-31):
wincc cp5611,em277,opc通讯,还可以。我实现过
www.crazyyin.blog.sohu.com

网友P:
请教一下,WinCC 与 PC Access 通过OPC通讯的最通讯速度是多少!

网友Q(2009-05-11):
顶一下 大家继续讨论 最好搞几个例子比较下

网友R:
我也正在做关注中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S:
PC Access就可以了,利用该软件作为OPC服务器,Wincc作为OPC客户端,完全可以实现通讯的

最多能连8个

网友T(2009-06-19):
PC ACCESS是专门为200的OPC服务器,如果PLC多的话最好用SIMATIC NET去做,同样是通过OPC的方式,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U:
PC ACCESS 是免费的吗

网友V(2010-09-10):
对:蓝云 关于PC ACCESS 是免费的吗

内容的回复:

是免费的,西门子网站有,可以去下载

网友W:
S7 200自由通讯口走ModbusRTU到PC,PC上安装ModbusRTU OPC服务器软件,WinCC6直接读取ModbusRTU OPC服务器的变量就是了。

网友X(2010-10-11):
网上多的事,找找就知道了

网友Y:
pc access+cp243也不错的选择

网友Z:
要求有下列组件:
拥有Ethernet网卡的PC和SIMATIC NET CD 07/2001
STEP 7 - Micro / WIN 3.2 + SP1或更高版本
WinCC V5.1或更高版本
PC/PPI电缆或一个带MPI电缆的CP 5611/5511
下列类型的CPU 22x
- 不低于1.10版本的CPU 222或
- 不低于1.10版本的CPU 224或
- 不低于1.00版本的CPU 226或
- 1.00 或更高版本的CPU 226XM
CP 243-1(6GK7 243-1-1EX00-0XE0)
带网络连接电缆的集线器或直接连接电缆
为了通过Ethernet在S7-200和WinCCTo之间建立连接,请按如下操作:
1. STEP 7 - Micro / WIN
组态CP243-1作为服务器
打开STEP 7 - Micro / WIN并且在“Tools > Ethernet-Assistant”中 组态CP243-1。
在服务器CPU上创建一个程序
打开PG/PC接口并将其设置为PC内部(本地)
2. 组态PC站
打开SIMATIC NCM PC管理器或STEP 7 (根据安装程序),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并插入一个PC站。
在插槽1内插入一个OPC服务器。
在插槽2内插入一个IE_CP。
双击IE_CP,然后打开属性。
现在键入IP地址和子网掩码并用“OK”确认。
3. 建立一个到OPC服务器上的连接
打开NETPRO并插入一个新的连接。
双击新的连接,键入“unspecified”作为连接伙伴,“S7 connection”作为连接并通过“Apply”确认。.
在下一个窗口“Properties S7 connection”中,键入伙伴IP地址(CP243-1)并单击地址详细内容。
为伙伴输入连接资源“10”并用“OK”确认。
4. 在PC站上设置组态控制台
进入“Start > Simatic > SIMATIC NET > Settings > Set PC Station”并选择该菜单。
在下一个对话框“Modules中选择Ethernet网卡。
选择“General”并在“Operation Mode of Module”中用Index 2选择Configured Operation。请用“Apply”确认。
打开组件组态器并选择“Add”。
在“Type”和“Index” 1和“Name”中,输入OPC-Server,并用OK确认。& amp; amp; lt; /li>
5. 传输组态
回到NETPRO并单击PC站
在菜单栏中,选择“Save and Transfer”然后通过按钮“Loading the selected station”载 入组态。
6. 启动OPC Scout
通过“Start > Simatic > SIMATIC NET > Industrial Ethernet > SOFTNET Industrial Ethernet > OPC Scout”启动OPC Scout。
双击OPC.Simatic NET,设置一个新的组名(CP243-1)并用“OK”确认。
双击新的组并在“connections > S7 > objects”中,选择恰当的项目。
单击“New Definition”并选择Data Type、Address和Number of Values并用“OK”确认。
单击有标志“->”的按钮选择该条目并用“OK”确认。
CPU与OPC服务器之间的连接被建立。
7. 创建一个WinCC项目和新的变量
打开WinCC并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通过右击鼠标,单击标签管理并选择“Add new driver”。
在下一个窗口,选择“Opc.chn”并用“Open”确认。
进入标签管理并在“OPC > OPC Groups”中通过右击鼠标按钮选择“System Parameter” 。
打开“OPC-Item-Manager > \\<LOCAL>”,选择OPC.SimaticNET和“Browse Server”。
在“OPC.SimaticNET > \S7: > S7 connection_1 > objects”中,选择恰当的变量并单击“Add Items”。
现在可以在CPU和WinCC之间传输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