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S400故障求助

楼主(2005-07-06):
求助:ABB-ACS400启动时出现fl6欠压故障,去掉负载,起动时还是有故障显示。有那位高人知道原因何在,电压检测电路正常。谢谢各位了!!!!!!!!!!!!!!!!

网友A:
1.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直流回路电压看是否正常; 2.正常,检查输入是否缺相; 3.否,变频器电压检测元件坏。

网友B:
F15的故障一般考虑哪些因素,排除电机问题

楼主:
谢谢你,天边的云 你所说的以上情况,我都查过均正常。请问还有其他因素导致欠压。谢谢回复!!!!!!!!!!!

网友C:
负责检测直流母线电压的是A3(PAM131),检查他的外围元件。另外检测SNAU4131板的5V电源,是否正常,不正常偏低更换C12。 有条件换CPU板试试。

网友D:
单位是不是时常有大功率的电机设备频繁的启动????

楼主:
谢谢中林老师,我再查查看吧!!!!!!!!!!!!

网友E:
你看继电器是否正常吧。。。。OK

楼主:
送电显示正常,空载起动出现欠压??????????????

网友F:
若真是送电正常,启动时才欠压,看看预充电阻并的电子开关或接触器是否闭合

网友G(2005-09-21):
整流部分没有工资,直流部分的电由充电电阻提供,这个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去查看一下整流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H:
在变频器不运行时读参数1.07直流电压的值,如果是200多V(用万用表实测可能为500多),则为充电电阻已经开路,(160欧姆),更换或临时短接一下(短接时尽量在外部加自耦调压器从低到高)

网友I:
先测直流电压看是否真正欠压,如果没有则机器有问题。 Fault15一般就可以直接返供应商了。

网友J(2005-12-05):
ABB的论坛还不错,大家都没有保留。

网友K(2008-09-08):
兴超 ,我想问下你那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L(2013-02-23):
楼主找到问题了,我的问题可能类似:

ABB变频器ACS 401004132故障代码(FL 6)是什么意思?我这有一台30KW的引风机,频率在20HZ时能启动,超过就不行了,变频器显示故障代码FL6。当20HZ启动起了过后手动在控制面板上设置频率足步增加,可以达到43HZ后就自动停,变频器显示故障代码FL6。其间,在加到40HZ时显示AL11和AL12反复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