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忙,小功率稳压电源制作!

楼主(2005-07-06):
现在我需要制作一个0.2V,1A的稳压电源,不知道如何下手,还望大侠们指点!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买一个小电源稳压块,一般是输出5伏的,在其输出端采取外围电路来降压

网友B:
说明应用条件,专门设计。否则效率极低,功率大都消耗到电源上了。

网友C:
TL494或SG3524脉宽调制芯片核心控制

网友D:
电压太低而且输出电流相对较高,建议采用3DD15D作为调整管来制作。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