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西门子PLC和单片机如何进行串口通讯

楼主(2005-07-06):
西门子(200.300)PLC 上有串口吗?我们想用智能仪表直接和PLC 进行串口通讯,不知道如何做?求救!

网友A:
s7200上的RS485口支持自由口通讯功能.S7300需用CP340/341模块才可以支持自由口(新版带PTP的CPU可支持RS485),S7200的自由口用XMT发送,接收可用RCV或字符中断.CP34X用专用的FB通讯,具体怎么做要看下位的协议

网友B(2005-09-03):
s7-200有RS485通讯口,可以自由通讯,只要智能仪表通讯协议与PLC内编写的协议一致即可。若智能仪表内嵌PPI协议,则PLC内省缺编写PLC协议,应用非常简单方便。我们就开发了透明传输的智能仪表、文本显示器及打印转换板,内嵌西门子PPI协议,使用很方便。用户反映不错。点击 www.lygtx.com或电话联系13003476776。

网友C(2006-06-15):
两边协议一至就可以了

网友D(2006-09-04):
请问PPI协议是公开的吗?
还有S7-200可以设置成MODBUS进行通信吗?

网友E(2007-06-21):
可以采用自由口模式,自定义通讯协议,用RS485通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