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号发生器

楼主(2005-07-06):
小弟使用labview7.1和研华pcl-1721制作一个信号发生器,要求产生4种信号:方波、三角波、正弦波、斜波,并在前面板上放一个指示灯,当输出电压超过给定值时发光,本人利用了labview自带的例子编好了数据输出部分和信号发生部分(BASIC FUNCTION GENERATOR.VI),但在整合这两部分时,发现信号输出部分输出的数据格式是waveform(DBL),而数据输出部分信号接口则为DBL,连接之后发现指示灯无法使用(比较器输出格式1-D boolean,指示灯输入为boolean),请各位XDJM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如何转换?

网友A:
数字量为真或是假,然后给一个设定的输出,是逻辑量。

网友B:
首先你把waveform的数字部分提取出来 然后在转换成boolen 在waveform 和numeric 中有响应的vi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