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信号变换和放大模块

楼主(2005-07-06):
热电偶信号变换和放大模块 1. 输入回路;由E1 E2 WB Rcu等组成具有热电偶冷端温度补偿和断偶保护的功能。如图(1 ) 2. 冷端温度补偿;由于热电偶的温度与热电势关系曲线(分度特性)是在其冷端温度为0℃的情况下得到的,而实际使用中的热电偶冷端温度一般为环境温度。因此必须将冷端温度与0℃的差异电势予以补偿,所以仪表尾部的铜电阻感知冷端温度,然后由电源E1通过R46为Rcu提供近似恒定的电流I1,这样Rcu补偿的电势⊿Vcu=.α.to.Rcuo.I1。 其中α表示Rcu系数值为0.425%/℃. to为冷端温度(℃). Rcu0为Rcu在0℃.时的阻值(Ω). I1为流过Rcu的电流(mA.).在设计时使 ⊿Vcu=E(to.0) 热电偶的热电势与温度的关系为;E(t.to)+E(to.0)=E(t.0)。[E(t.to)是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单位mv。E(t.0)为冷端温度为零度时的热电势,单位mv.。t为工作端的温度。]上式表明补偿电动势与热电偶产生热电动势同向叠加,于是就达到了冷端补偿的目的。具体设计中温度补偿范围取0—50℃。I1取50mA,据此可计算出Rcu的数值如表 分度 Rcu阻值Ω K 20 E 30 S 3 在to为零度时Rcu上仍有压降I1.Rcu这个V必须予以抵消.上图种E2通过R47和WB.R48产生一电流I2此电流和I1在WB上的电压降(I2—I1)WB同I1 Rcuo大小相同方向相反故能完全抵消,wB可以这样调整;仪表示值稳定后把热电偶输入端短路,这时调整WB使仪表显示室温即可。 电路中R46 R47 R48阻值的计算;当冷端温度为零度时,VAB=BC=I.Rcuo。对S分度来说这个V约为1.5mv,E分度约为150mv,因此B点电位接近于0。由于RD比R46大几个数量级所以分流可忽略由此可计算出R46的值; 整理得; 公式(2)。 这样分度号确定之后,R47 R48也就被确定了。如E分度Rcuo=30Ω将此值与WB,E1,I1只代入公式(2)可得;R47+R48=6.25K.S分度R47+R48=9.8K. K分度R47+R48=7.1K.。实际使用时R47座粗调R48做细调。 3 .断偶保护;图1中RD使断偶保护电阻E1经RD点欧内阻产生一微小ID电流 ID在热电偶内阻Rcu和WB上产生的电压降约为25—40mv压降方向同热电偶的热电势方向一致,这个压降对示值影响可以通过调零W予以抵消,但当热电偶断路时,E2的正端通过RD和R6加到放大器的同相端,从而使输出饱和 转换器显示“1”其它“00”全熄灭达到断偶报警目的。 在技术标准中有一项指标;与热电偶配用的二次仪表,外接电阻已0-100Ω变化时,造成的示值变化不大于仪表的基本误差限之半,ID=1uA外接电阻作上述变化时运放输入信号约增加100uv,对于E分度的仪表引起约1.5度的附加误差,K分度的仪表约2.5度的误差,所以0.5级的显示议表 ,这个影响误差是允许的。但S分度的引起的误差相对的大些,解决的办法是加大RD电阻.。如下图(2)为另一断 偶保护电路为单电源桥路形式的输入回路,有RcuR1R2R2W等组成其中Rcu为冷端补偿铜电阻W为调零RD为断偶保护电阻,其它为低温漂金属膜电阻RJ14型

网友A(2005-10-22):
请问图在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