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谁知道单片机和PLC的区别吗????

楼主(2005-07-06):
哪位大虾能告诉我~~~单片机和PLC哪个功能更强大啊??我一直接触的是PLC从未接触过单片机!!!可以告诉我吗??而且自学单片机容易吗??单片机的编程和PLC有什么两样吗???谢谢大虾能给我留言!!

网友A:
前者可靠性好,运行速度快,控制目标更细,编程语言属于低级语言,便于CPU识别。缺点:开发周期长,调试周期长,程序编辑有难度。 后者可靠性不错,运行速度稍慢,不过一般情况都能达到要求。编程语言属于高级语言,需要先转化成低级语言才能被CPU识别,所以运行时间长。开发周期调试周期都短,编程语言简单易懂便于学习。

网友B(2005-08-13):
元件和器件的区别。

网友:
还有价格的问题!

网友C:
我一直以来也是接触PLC从未接触过单片机!现在想学单片机,看到这篇就进来看看了

网友D:
我一直以来也是接触PLC从未接触过单片机!现在想学单片机,看到这篇就进来看看了,很有收获

网友E:
区别不大,PLC也是单片机做成的。差别在于把控制逻辑做了进去而已。

网友F:
我觉得区别主要在于单片机相对于PLC而言有一个较复杂的再开发过程吧,而PLC则是其制造商已作开发的单片机。以上愚见!

网友G(2005-09-16):
我认为PLC是一种比较成熟且稳定的产品适用于一切工控领域,它是集单片机的功能与外围驱动电路于一身的控制器,具有操作简单等诸多优点。 但其价格远远超过单片机系统。

网友H:
我认为,单片机的开发使用相对灵活很多,使用范围也广很多。一切智能的设备上可以说现在都有单片机。但是PLC好象用于工业控制系统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I:
就是单片机比较复杂,而PLC比较简单

网友I:
个人认为单片机偏软,而plc偏硬点!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J:
我搞了一年PLC又搞了一年单片机,觉得单片机入门还是很难的,PLC则好学多了,又好调试。俺也没啥经验,高手可不要骂俺喔。

网友K:
没什么硬阮的

网友L:
PLC也是单片机的一種,不過plc更容易編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