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变频切工频过程中跳工频回路空开

楼主(2005-07-06):
各位专家: 您们好! 我遇到的工程问题发生在变频拖动电机至50HZ,将电机从变频器回路切除,转换至工频电网时,发生工频回路受电空开瞬时跳闸故障,并伴有电机抖动,发出"哒"的异常声响。(但有时也能成功切换至工频运行,设备现已运行半年,因中央空调水泵负载需每天切换一次,故障次数明显增多) 各电器动作顺序如下:投入变频时,先合变频器上下端进、出线接触器,最后投入变频器。 切换至工频回路时,信号首先给变频器上端进线接触器,然后由该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分断变频器和出线接触器。只有当出线接触器断开后才能接通工频回路接触器,完成切换过程 以上动作顺序,向工频切换时先后顺序有不合理地方,但不应是导致空开跳闸的主要原因。 设备参数: 电机——鼠笼式90KW异步电动机,380V,50HZ 空开——常熟400A壳架,长延时250A,瞬时12*250A,电动机保护型 接触器——250A 变频器——施耐德ATV38 HC10N4X 一次系统——变频器“一控三” 联系电话:021-66630607 黄铭

网友A:
工频回路受电时,你的电机还没有完全停下来,而这时就有工频电加过来回和原来变频电压的相位不一致,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好象类似的问题以前也有人讨论过的说是30KW以下的可以直接在变频和工频之间切投的.具体的我也没有做过的.以上尽供参考. 希望有高手来解答哦.

网友B:
有谁作过类似的工程?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C:
变频切换到 工频时应该中间有0.x秒的延时才行。另外,你注意看一下电机的转向,工频和变频时转向是不是 反的

网友D:
请看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62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