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5-95u更换成s7-200程序如何转

楼主(2005-07-06):
请教:s5-95u更换成s7-200程序如何转,还有哪些模块要如何更改.

网友A:
... 如果没有用到特殊指令,程序是可以通用的,你只要选择好足够点数的I/O模块就好了。如果有必要,原程序的各个点的地址可以按照选定的I/O模块地址输入就可以了。 这应该不是问题。PLC原理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