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pro-face 的下载线?

楼主(2005-07-06):
哪位高手能否指点如何制作GP 的下载线

网友A(2008-03-16):
要是能制作就好了,我买了国产的都花了300大洋

网友B:
好像有图,不过线上的转换器不好做

网友C:
有线
QQ 596716790
联系

网友D: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数据转换采用的是MAX232的一个集成芯片,很容易完成,只需要几个贴片电容及两个接头,或者你可以买一个RS422/RS485的成品数据转换盒再自行改装就可以了,成本也要100多大洋。

网友E:
呵,买屏的时候你跟销售说不送我线我就不买了,当然你适当加点钱就可以解决,总归要比单独的买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