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班牙发格伺服问题?

楼主(2005-07-06):
西班牙发格数控系统8055,共4轴,一轴的伺服通电后引起稳压电源发出刺耳啸叫声并且配电店柜的输入电压(380v)急剧上升,数字表电压档显示1300左右,并且引起220v电器烧保险,请教各位是甚么原因及可能的故障点,但伺服及数控系统却没有错误报警,显示正常。

网友A:
原来Fagor是西班牙的呀!!!!!!!!!!!!!

网友B:
换个齿副吧!

网友C: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伺服本身不良,二是你在伺复和供电电源之间是不是没有加滤波器,具体发格的东西我没用过,但是我有位朋友用过一套系统加伺服,据说要开机20分钟预热才可以工作,我们还开玩笑说可能是电子管系统。不过十年前可不敢这么说,毕竟是发格!!!

网友D:
配电柜的输入电压(380v)急剧上升,数字表电压档显示1300左右? 想了半天,还没想清楚是什么想象。 你的伺服按我的想象,就是发电机。~~~

网友E(2005-10-27):
老兄:有没有搞错?1300伏?你的表有问题吧?是在冬天吧?要加温啊!最好不要关机.

网友F(2006-03-14):
拿到北京检测。不可能,电压怎么会升高

网友G(2006-04-20):
有可能是电容坏了

网友H(2007-09-21):
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你拿来北京吧。

网友I(2007-11-11):
    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严重同意楼上的观点.
本人怀疑是---总电源供电系统出现问题,导致系统电压飚升,影响到系统和伺服,"引起稳压电源发出刺耳啸叫声",而不是象楼主所说的那样---本末倒置.

网友I(2008-10-14):
6楼:拿到北京检测。不可能,电压怎么会升高

8楼: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你拿来北京吧。

二位都是FAGOR的吧?关于FAGOR的产品希望与二位多的交流!

网友J(2009-06-21):
我想问一下你们问题可以吗?我现在这里有一台机械不可以分钟 P022222系统资料不在,你们可以给我解决一下吗

网友K:
好像不怎么看到有发格的人在发言?对发格比较感兴趣,是否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L:
Fagor的系统在国内还有一些销量,伺服的销量伺服很有限。

网友M:
不知道哪里有Fagor各种驱动器的资料!

网友N:
建议查一下你的稳压源

网友O:
我这有台机床正常动转情况下出现某根轴跟随误差出界警报,然后重启伺服上电几秒就跳掉然后又出现那样的警报。人家说反馈系统有问题,不过系统才二年不到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各位有什么解决之道

网友P:
不知道哪里有Fagor各种驱动器的资料------- http://www.fagor.net.cn

网友Q:
北京海洋发格,在百度收就可以了。16楼的问题应该是光栅尺反馈问题,查一下线路,看尺子或者读数头脏没有,坏没有。还有个简单地办法就是把系统改成电机反馈(P63=1),我说的是8055i,具体你可看一下手册。可以说FG的CNC和SF系统相当不错,没用过就不要冒杂音。

网友P:
我这有台机床正常动转情况下出现某根轴跟随误差出界警报,然后重启伺服上电几秒就跳掉然后又出现那样的警报。人家说反馈系统有问题,不过系统才二年不到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各位有什么解决之道-------建议看看参数改动否?比如回路增益参数,跟随误差容限。。。。。。另外机械部分是否有问题?是否摩擦过大?或者机械刚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