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市售 USB转RS232串口与PLC通信的测试报告(转载)

楼主(2005-07-06):
新的笔记本基本上已没有RS-232串口了,取而代之的是USB接口,而工控产品又大都使用232口.由此便出现了USB----RS232转换器.不料却让人大失所望.您有如此感受吗?(以下转载)希望能对受此困惑者以帮助! 使用市售 USB转RS232串口与PLC通信的测试报告 德阳四星电子技术开发中心   2005-4-14   USB ( Universal Serial Bus ,中文名 “ 通用串行总线 ” )以其即插即用和热插拔等诸多优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在迅速地替代传统的 RS232 串口(俗称 COM 口),市场调查表明,现在 90% 的笔记本电脑和 50% 的台式电脑已取消了 RS232 口的配置,转而将 USB 口作为标准配置。可以预测,今后的个人电脑将不会再配置 RS232 口了!   我们的工控设备如 PLC 和一些传统设备如 MODEM 、条码读入器、手机等仍然在使用 RS232 、 RS422 、 RS485 等传统的接口,个人电脑的 USB 口要与这些设备连接通信必然要经过 USB 到 RS232 的转换,目前已有多种 USB 到 UART 的转换芯片,市场上出售的 USB 转 RS232 产品更是多达上百种型号,价格从 30 ~ 200 多元不等(欧姆龙的 USB 转 RS232 产品价格高达上千元)。工作原理大致相同:采用单片 USB 到 UART 的转换芯片或采用 USB 接口芯片和单片机将 USB 协议转换成 TTL 电平的 UART 协议,再由 RS232 接口芯片将 TTL 电平转换成 RS232 标准电平,电脑上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将 USB 扩展成 COM 口( RS232 ),这样一来就可使用原来的通信程序与传统设备通信了。   许多用户反映采用市售的 USB 转 RS232 再用传统的 PLC 编程电缆连接 PLC 通信时出现诸多问题,为此我们购买了二十多种不同型号的 USB 转 RS232 产品,用 PLC 编程电缆与不同品牌型号的 PLC 作了测试,其测试结果分类如下:   测试所用 PLC :西门子 S7-300 、 S7-200 、 LOGO !,三菱 FX 、 A ,欧姆龙 CQM1 , GE 90-30 ,松下 FP3 ,富士 NB0 ,施耐德 Neza 。               A 类 USB 转 RS232 PLC 编程软件 操作系统 测试结果 GE IC693CPU311Y CIMPLICITY ME V5.0 WinXP OK GE IC693CPU311Y CIMPLICITY ME V5.0 Win2000 OK GE IC693CPU311Y CIMPLICITY ME V5.0 Win98 失败 GE IC693CPU311Y LM90 V9.0 DOS 失败 三菱 A1SCPU GPP V40E WinXP OK 三菱 A1SCPU GPP V40E Win2000 OK 三菱 A1SCPU GPP V40E Win98 失败 三菱 A1SCPU MEDOC V2.3 DOS 失败 三菱 FX2 GPP V40E WinXP OK 三菱 FX2 GPP V40E Win2000 OK 三菱 FX2 GPP V40E Win98 失败 三菱 FX2 MEDOC V2.3 DOS 失败 西门子 LOGO ! LOGO! Soft V4.0 WinXP OK 西门子 LOGO ! LOGO! Soft V4.0 Win2000 OK 西门子 LOGO ! LOGO! Soft V4.0 Win98 失败 西门子 S7-200 STEP7 Micro/Win V3.2 WinXP 上、下载OK,找不到PLC 西门子 S7-200 STEP7 Micro/Win V3.2 Win2000 上、下载OK,找不到PLC 西门子 S7-200 STEP7 Micro/Win V3.2 Win98 上、下载OK,找不到PLC 西门子 S7-300 STEP7 V5.2 WinXP 失败 西门子 S7-300 STEP7 V5.2 Win2000 失败 西门子 S7-300 STEP7 V5.2 Win98 失败 欧姆龙 CQM1 CX-P V1.2 WinXP OK 欧姆龙 CQM1 CX-P V1.2 Win2000 OK 欧姆龙 CQM1 CX-P V1.2 Win98 OK 富士 NB0 Flex V1.0 WinXP OK 富士 NB0 Flex V1.0 Win2000 OK 富士 NB0 Flex V1.0 Win98 OK 松下 FP3 FPSOFT V1.1 WinXP OK 松下 FP3 FPSOFT V1.1 Win2000 OK 松下 FP3 FPSOFT V1.1 Win98 失败 施耐德 Neza Uni-Telway V1.6 WinXP 失败 施耐德 Neza Uni-Telway V1.6 Win2000 失败 施耐德 Neza Uni-Telway V1.6 Win98 失败 台达 DVP 系列 PLC WPLSoft V2.03 WinXP OK 台达 DVP 系列 PLC WPLSoft V2.03 Win2000 OK 台达 DVP 系列 PLC WPLSoft V2.03 Win98 OK                B 类 USB 转 RS232 PLC 编程软件 操作系统 测试结果 GE IC693CPU311Y CIMPLICITY ME V5.0 WinXP 失败 GE IC693CPU311Y CIMPLICITY ME V5.0 Win2000 失败 GE IC693CPU311Y CIMPLICITY ME V5.0 Win98 失败 GE IC693CPU311Y LM90 V9.0 DOS 失败 三菱 A1SCPU GPP V40E WinXP OK 三菱 A1SCPU GPP V40E Win2000 OK 三菱 A1SCPU GPP V40E Win98 OK 三菱 A1SCPU MEDOC V2.3 DOS 失败 三菱 FX2 GPP V40E WinXP 失败 三菱 FX2 GPP V40E Win2000 失败 三菱 FX2 GPP V40E Win98 失败 三菱 FX2 MEDOC V2.3 DOS 失败 西门子 LOGO ! LOGO! Soft V4.0 WinXP 下载 OK ,上载失败 西门子 LOGO ! LOGO! Soft V4.0 Win2000 下载 OK ,上载失败 西门子 LOGO ! LOGO! Soft V4.0 Win98 失败 西门子 S7-200 STEP7 Micro/Win V3.2 WinXP OK 西门子 S7-200 STEP7 Micro/Win V3.2 Win2000 OK 西门子 S7-200 STEP7 Micro/Win V3.2 Win98 OK 西门子 S7-300 STEP7 V5.2 WinXP OK 西门子 S7-300 STEP7 V5.2 Win2000 OK 西门子 S7-300 STEP7 V5.2 Win98 失败 欧姆龙 CQM1 CX-P V1.2 WinXP 失败 欧姆龙 CQM1 CX-P V1.2 Win2000 失败 欧姆龙 CQM1 CX-P V1.2 Win98 失败 富士 NB0 Flex V1.0 WinXP OK 富士 N

网友A:
不错,难得的资料谢谢

网友B:
不错不错,请问plc&inverter:西门子S7-300/400用此转换卡后还需用适配器吗?

网友C:
谢谢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载、下载都可以,但联机监控时经常掉线!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谢谢赐教!

楼主:
让大家错爱了,抱歉抱歉!本人不是本文的原作者。在标题上和开头均已标注转载,只是饱受USB----RS232转换器之苦,在网上发现此不错的文章,不敢独享,在此转载。给同行以更多的便利便是本人的意愿之所在。原文发表在www.fourstar-dy.com上。并且有更多的文章及信息。本人在此向原作者表示感谢并致以敬意。如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本人将及时删除并致以歉意。更多技术问题请高手相互交流,共同提高。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D:
不错,很难得的资料.谢谢

网友E:
请问何谓A类B类C类?有具体品牌和型号吗?有了品牌和型号的测试报告才有指导价值

网友F:
各位朋友,其实去年八月份本人买了一台华硕的笔记本电脑,也是深受其害。当时在深圳赛格买了一条USB转RS232的通讯线,回去一用只能和三菱PLC通讯,由于我公司的PLC很多品牌,有松下,日立,OMRON,西门子,以及PROFACE的触摸屏,松下,EVIWE,斯美特的触摸屏,作为负全厂自动控制的我,为了此线,也费了不少心血,后来为了通讯,自已也把各种触摸屏抱很远的高手请教。网上国外产品要一千多。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后来,终于找到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在我同学那购买的。可用此线将号USB信转换多功能RS232,RS485,RS422。经我与上述的工控产品使用,没任何问题,此线可以对三菱FX系列,西门子S7200系列直接做线通讯,无需购买通讯线。由于我们的通讯无外乎要不是RS232,要不像FX系列是RS422,要不像西门子RS485,所有只要知道此PLC的通讯口排布,就可自已买几无钱的插头自已焊线。  看到各位的困惑,我也深有同感,如有什么交流请联系我。手机:13726182810。 笔名叶碑

网友F:
看到上面的测试蛮搞笑,根据我的使用经验,上面的PLC基本上都用过了,根本不用单独购各种通讯线,PLC通讯协议无外呼RS232,RS422,RS485.只要拥有一种USB转RS232,RS422,RS485的通讯线,很多问题彻底搞定.

网友G:
我有笔记本用PC卡转RS232口卡,转出来的可是物理COM口和带串口的本本一样用.要的可和我联系.价格也不高.

网友H:
若電腦自身本有RS232端口,使用USB轉串口的通訊線作為擴充COM5(虛擬的)接口與PLC連接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若電腦自身本無RS232端口,那根本無法用USB轉串口的通訊線與PLC通訊,因為電腦內沒有COM端口.這種情況只有用PCI或PCMCIA轉RS232的轉接卡使用,這樣可在任何操作系統(包括DOS)都可使用

网友I:
alex886:你的说法”若電腦自身本無RS232端口,那根本無法用USB轉串口的通訊線與PLC通訊“是错误的 ,回去试验几次了再来发表言论吧。

网友J:
用USB转换RS232串口我也有了解过,和楼主所说的一样,有的能通信,有的不能通信,,,USB转换RS232串口能不能通用还是说不准。

网友K(2005-08-17):
大家都上当了,写文章的人是卖电缆的。是在推销他的产品

网友L:
我倒是没有碰到这些问题

网友M:
叶碑:    看到上面的测试蛮搞笑,根据我的使用经验,上面的PLC基本上都用过了,根本不用单独购各种通讯线,PLC通讯协议无外呼RS232,RS422,RS485.只要拥有一种USB转RS232,RS422,RS485的通讯线,很多问题彻底搞定 真的吗?你给我搞一个Schneider Micro的变成电缆看看???? 说的真轻松,搞笑呢?

网友N:
很好的文章,值得收藏!!!

网友O(2006-01-13):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本本是USB2.0的,用的是东莞力特Z-TEK生产的USB1.1转RS232的电缆,和三菱FX2N CPU通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和三菱A2SHCPU怎么也连不上,后来用了同一厂家生产的USB2.0转RS232的转换器,和三菱A系列的PLC连接成功了

网友P:
我用过三菱的PLC,电脑用的是联想笔记本,我将USB口转RS232用的转换器是和PLC一起配套买的,我想RS232的通讯电缆可以自己做,但转换器是有协议的,不是很好做的 。

网友Q:
为您的笔记本电脑增加一个有效的RS232C串口

目前笔记本电脑市场的主流产品,为了追求超小型,超薄化,通常都不具有传统的RS232C串行通信接口,这样就对一些现场服务人员带来了不便,同时由于USB接口的广泛应用,使得市面上充斥不同水平、不同质量的USB/RS232C转换接口,而大多数由于产品本身的设计缺陷问题,导致根本无法使用在工控现场。
高品质的USB/RS232C协议转换器(DL-U232C)是DATA-LINK采用RENESAS公司最新出品的16-bit高速微处理器、针对工业领域应用、自主研发生产的一款全新工业级产品,从本质上区别于传统的依赖单芯片转换模式的现有产品,适合于如:PLC、数控中心、仪表和通信设备等各种工业领域。作为一款嵌入式产品,DATA-LINK完全自主设计的专用驱动程序,还可以为用户量身订做符合特殊需求的、属于用户自己的同类产品。

网友R:
我也买了一条,但没用过,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S:
本人买了一条转接线(USB--RS232),确实存在上面的问题,和FX系列PLC通讯完全正常,和A系列则不行,提示是连接中断.不知那位大侠有更好的办法.请多多指教,谢谢.  邮箱:tsmxb@163.net

楼主:
本人买的一条30元的USB--RS232电缆线与三菱和LG的连接完全正常,而与西门子和欧姆龙的无法通信,就换了一条JaRa捷瑞电讯产的USB--RS232(89元),问题便得到圆满解决.挺好用的.网址是www.jara.cn.本人不是卖电缆的.只不过是想为工控同仁提供点信息.

网友T(2006-04-28):
各位大哥:
    小弟用了深圳一个公司的PC串口卡与三菱FX1N的连接,怎么连不上啊!提示通讯错误。有那位大哥传教一下小弟呢!感激不尽

网友U(2006-09-18):
我也有一条USB转换成RS485的通信线,
没有用过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V:
一直在用USB转串口的线
还算稳定
没出过问题

网友W(2006-10-18):
时好时坏,时通时不通。

网友W:
希望软件及硬件都支持 USB 接口。

网友O:
用了MOXA的,感觉很不错,有通不上的设备,但是很少,能通上的一般都很稳定。但MOXA的东西贵啊

网友X:
谢谢搂主。

初学者,

网友:
我买了两条USB转串口的线,一条可以输程序,但是监控就不行,一条一点都没有用,是不是一定要换有串口的电脑才行啊.

网友Y:
我们的问题也是USB转串口的线不兼容的问题,买了7、8条线,用的时候要经常换试,希望有一种线兼容性好一点。

楼主:
一般情况下,30元左右低廉价位的效果通常不好,60元以上的,还要有所选择.看看成功者都用什么牌子的吧!建议把价格放第二位,别只图便宜,不能用则白花钱,这才是最大的浪费.

初学者,

网友:
想请问有哪几款电脑是带串口的?以前有个神州的没有串口用得烦哪

网友Z(2006-12-05):
希望用USB转COM口成功的师傅能留下转换线的生产厂家和型号,给我们这些苦恼者一些参考,最好也把大概价钱留下,为谢!!

网友AA:
谢谢楼主,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B(2007-01-05):
那种是A类B类C类,我都搞不清楚!

网友Z(2007-03-21):
我已经买了一条可以连接上的转换线了,108块,
有一个要注意的问提:COM口设为COM1

网友AC:
我也买了一条USB转RS232的电缆和一个RS232转485接头和三菱FX通讯的上和LG的iG5变频也能够通讯的上只是不太流畅!哈哈!或许是我用VB编写的软件不对!也搞不懂,听大家说了这么多我也来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大家有没有用过我图片上的这种转换线

网友AD(2007-08-01):
大家好,我现在也深受其害,有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一下:我使用的usb-rs232的数据线与ibm笔记本连接,笔记本上可以看见端口,可就是无法通讯,提示通讯错误,我在其他笔记本上就可以使用(同样的通讯线和软件及驱动)。望大家帮我解决此难题,先谢了!QQ:156931222

网友AE:
若是有一种usb-rs232转接可以在软件里调输入输出(Rx,Tx)的顺序,比如原来2#接受,3#发送,可以调到6#接受,7#发送

道。。。

网友:
我有一种 型号:TC-UR24 不知大家用过没有 还好

道。。。

网友AF:
受益不浅,朋友推荐Z-T的usb2.0转COM,用在SEW PROFACE S7200 FX1N 2N 0N 暂时未发现异常,同事已经人手一个。

网友AG(2007-09-19):
我买了一条,在我和另外一个同事的ACER上联FATEK FBE,时间长了会造成XP系统死机,而在其他同事的DELL、联想和IBM上都可以正常使用,可能跟主板的设计也有一定的关系。我现在都换成PCMCIA的了,很稳定,就是有点遗憾,不能在DOS下用(SKD的,打电话到他公司,技术人员说没DOS驱动),不晓得哪位老兄可以帮忙?
taoyu001@126.com
179171274@126.com

网友AH:
我的是Z-TEK CE的,一直很好用>

网友AI:
楼上的兄弟们:你们好!
    我遇到与你的问题一样,在市面上买了好几种USB转换器不能用,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已买了USB/RS232的接口芯片,经过我返复的测试,用数字示波器查看传输数据的波形,通过分板,找出现的真正的原因,原因1:有些转换器为了节省成本只是用了2、3、5脚,没有其通讯信握手号信当然通讯失败。原因2:USB/RS232芯片电源取自电脑上USB接口的5V电源,没有经过处理,直接使用,当出现电压漂移的情况下,传输数据会变形,在通讯是有数据校验,也不能通讯(最容易出现时好时坏情况),当用中口调试软件测试是好的,用于编程时坏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让同行们花费时间去测USB/RS232转换器,我设计了一个USB/RS232转换器,让大家一起共享。SM110(USB/RS232转换器)是一款工业级转换器。用工业设计,
  即插即用, 无需外加电源。彻底解决手提电电脑没有DB9串
  行品难题。
  有以下特点:
 ● USB1.0 ,USB2.0兼容。
 ● 支持RS232界面 。
 ● 标配DB9针串口 。
 ● 1Mbps以上数据传输速率 。
 ● 支持Windows98/2000/XP。
 ● 异步串口数据总线。
 ● 所有握手和调制解调器接口信号。
 ● 数据格式支持:8,7,6,5位;1,1.5,2个停止位。
 ● 校验:奇校验,偶校验,标志,空校验,无校验。
 ● 波特率:300bps到1.5Mbps。
 ● 硬件X—On/ X—off握手。
 ● USB-RS232 已成功的应用于多种型号PLC及人机界面通信。
 公司名称:嘉兴市松茂电子有限公司
 网页:http://smdznet.com
 联系电话:0573-82623038,传真:0573-8263036
 移动电话:13750782917
 联系人:姚先生:

网友AJ:
呵呵;
碰到这个可与我公司联系;
我们有好多品牌的PLC可以测试;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563186     82205887   8240179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网友AK:
好贴,挺有帮助的

网友AL(2008-04-09):
顶!好不错,很难得的资料.谢谢

网友AM:
我的也是Z-Tek USB2.0的,连接西门子S7-200,GE Rx3i VersaMax 的PLC没有任何问题,连接Honeywell的XL5010C   XL50  XL100等楼控DDC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N:
USB口可以直接与RS232/RS485口连接吗,支持楼主

网友AO:
太强了,不过很难看明白,说说结论更好,过程不太想关注。

网友AP:
我也买了一个转换器。与三菱通讯出错。与信捷觸摸屏通讯出错。35元。呜呜~~~~~~~~~

网友AQ:
挺好的 支持 狂支持 再支持

网友AR:
不错,难得的资料谢谢
用USB转换RS232串口我也用过,和楼主所说的一样,有的能通信,有的不能通信,,,USB转换RS232串口能不能通用还是说不准。

网友AS(2008-08-01):
我准备买一台笔记本,用于plc编程,看好了ThinkPad的T系列的。它可以把光驱拆下然后装一个并口/串口适配器。和台式机的功能一样,支持dos。推荐给各位兄弟

网友AT:
我用PCMCIA转RS232的.蛮好用的

网友AU:
深受其害,只希望工控产品能全改成USB通讯就好了。

网友AV:
有没有连西门子变频器的串口转USB的东西?

网友AW(2009-06-08):
很简单的 用个便宜的USB 转R322的线只有一二十块  再装好驱动 连接好PLC 调试好通讯端口 如果电脑是大板(全是USB口) 多调试几遍就OK了

网友AW:
哦调试端口要在 按这个步骤进行 先点我的电脑 按鼠标右键 再点击属性 再点硬件 再点设备管理器  -----------通讯端口    双击 选中的端口 再进行设置 就可以了。可能写的有些模糊  基本步骤就这样 先提条件是要装好USB--RS232的驱动软件

网友AX:
谢谢楼主,以后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AY:
国产力特的USB2.0的不错

网友AZ:
我也是啊BAFO BF-810  USB转COM  ,在我的DII上没法用在同事的HP上就好用我都火死了,这可能有系统有关啊

网友BA(2009-08-28):
我买了一条,用它连接两台电脑进行串口通讯就没有问题,和西门子PLC通讯就不行。

网友BB:
嘻嘻,以上转串口我这有售!USB-RS232/USB-RS422/USB-RS485我这都有!需要的朋友们来找我Q:1048811647

网友BC(2009-12-26):
呜呜。。。我买的帝特USB转232就不行啊!型号是5010,,,GPP编程软件提示无法指定COM口,怎么回事啊?

网友BD(2010-05-20):
我用的力特的,USB转232的,根本就不可以通讯,我适用的是西门子产品。

楼主:
USB转串口芯片采用PL2303HX  的,一般都能很好的与工控产品通信。特别是欧姆龙、西门子或触摸屏等都行。常见的三菱、松下、台达、永宏、LG等更不在话下了。PL2303HX芯片采用 28脚贴片SOIC封装,工作频率为12MHZ,符合USB 1.1通信协议,可以直接将USB信号转换成串口信号,波特率从75~1228800,有22种波特率可以选择,并支持5、6、7、8、16共5种数据比特位。

网友BE(2010-12-07):
48楼的朋友说的线是台湾楠华科技的,国内的斯美特公司有这种线,但他们不单买,国内就不知哪里可以买到了,有朋友知道,可以提供一下.

网友BF(2011-06-29):
USB转RS232不能与LGPLC通讯

网友BG(2015-12-03):
我的笔记本电脑用的一根USB-RS232,然后再用RS232-485,和s7-200的cpu222通讯,结果把cpu222的通讯口弄坏了,再直接用usb-485也不能通讯了。不知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