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尿问题:制动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5-07-07):
变频器系统的制动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电动机处在再生电势的情况下,电阻把多余的电能消耗掉。

网友B:
在对停止有要求时可以用,比如要让电机在很短时间停下来就要用的!

网友C:
是不是利用制动电阻形成回路而产生反向电流,从而产生反相旋转磁场

网友D:
这样的问题论坛应该定期整理出来,毕竟很多元件的作用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清楚滴

网友E:
在减速过程中,电机易产生泵生电压通过变频器逆变处蓄流二极管反馈到变频器母线上,母线上电压过高会使变频器报警,制动电阻作用就是消耗母线上的能量,使电压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