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有能都帮个忙

楼主(2005-07-07):
哪位大侠能详细解释一下制动电阻在变频控制系统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当负载处于发电制动状态中消耗再生能量,降低直流母线侧泵升电压

楼主:
谢谢紫荆,请问什么是负载啊,还有直流母线是什么?我是新手,问题 幼稚请见谅

网友A:
负载是电机,直流母线是交-直-交变频器的直流环节,制动部分由制动功率管和制动电阻组成。电机制动发电的时候,直流母线电压挥发生泵升,由于AC-DC部分通常不具备能量回流功能,所以需要消耗这部分再生能量。

楼主:
请问有谁用过研华5000系列模块?

网友B:
说白了制动电阻不就是消耗电机的动能,达到快速制动目的嘛

网友C:
还有就是负载惯性矩太大的时候,可以使停止状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