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计选型问题

楼主(2005-07-07):
请教大家:现在的液位计用得较好的是什么型号,我用过雷达的、E+H的、钢带的等,感觉不准确,请推荐一种好用的。

网友A:
红外的。缺点是需要连通器 山武的HPQ系列精度很高。专用的红外液位检测器。 欢迎咨询: 电话:010-88444422 传真:010-88133873 邮箱:kimking2001@sohu.com

网友B:
测量介质是什么呵?

网友C:
看来您用过的东西很多, 雷达的,超声波的都不准确,包括红外的也存在这个问题 E+H的产品也经常出问题 原油是很贵重的,不准确会损失很多, 其实我也没有确切的方按, 我公司是专业的军工压力传感器生产厂, 目前能够提供的也只有静压式的液位测量,可做到高精度,但是用于原油可能不好, 我公司做很多油田的高温压力传感器,录井,测井和试井,但是您说的保存和输送的话,我们的液位传感器和E+H的类似,但是精度比它高,比它稳, 有兴趣联系:13237484382 网址:www.saixi.com.cn

网友A:
山武的液位监测开关可以监测任何液体,并且用于红外监测的方法,连同器监测不会受到气泡,蒸汽等虚假液位的影响。

网友D:
老实说,E+H的东西还是蛮好用的 另外,1151差压的也8错

网友E:
不知道您的原油密度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如果要是没变化的情况下我建议您使用磁致伸缩测量精度比较高,欢迎来电讨论:010-58930518-219

网友F:
就用差压变送器测量,你看如何,但原油比重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网友G:
康宇有磁致伸缩式的液位传感器,不知道这个怎样。

网友H:
你可以试试射频电容物位计量程能到几十米.精度达为千分之二.详细资料我可以给你提供参考我的邮箱jidong_01@163.com 010-62982683-810姜工

网友I(2005-08-11):
原油我们使用较多的是雷达的,就是价格高点。

网友J:
原油罐是外浮顶罐?用缆式雷达测导波管应该好得多。

网友K:
可以用用富士的。

网友H:
恐怕得看介质是什么了 ~!

楼主(2006-12-14):
原油密度会发生变化,并且黏度大,用过的液位计效果都不是很好。

网友L:
介质不同,选型不一样!楼主问题太大!

网友M:
测柴油的用什么,不用精度太高?

网友N:
感觉很奇怪,
原油除了要考虑上层容易挥发凝结外,
仪表是怎么出的问题?
能不能说的清楚点故障,
让我学习下.

网友O:
我们是国内生产厂家,专业生产射频电容物位计的,有机会你可以用一支 式式!
13366410682 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