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BUS协议如何转换成MODBUS?

楼主(2005-07-07):
ABB保护装置上用的是SPABUS协议,现在通讯口已经用RS-232/RS RS-485 转换器转换成了485口,但是怎么和上位通讯呢?怎么转换成通用的MODBUS协议?

网友A:
ABB装置数据出口是光信号,你首先必须用一个光modem将它转换为485信号(推荐上海精治光电的产品还可以,如果你买ABB的光modem,要上万元一个,宰你没商量). ABB保护装置SPAbus规约是问答式asc规约,不同的数据分不同的通道号和数据类型,modbus报文只提供数据长度和数据。必须在应用层拆包转换再重新打包,ABB公司有现成工具,不过老外的工具很贵。 如果需要探讨:qq:11744171,msn:south_bird@hotmail.com

网友B:
如果只是RS-232/RS RS-485 转换器的话是不可以转140C 之类的继保吧?应该要TTL/485才行。还有你用的是组态软件还是其它?组态软件的话有一些是有SPABUS驱动的。但转换成通用的MODBUS协议是件很麻烦的事,用硬件应该是不能转的。

网友C(2006-05-22):
标准的SPABUS协议支持与ABB系列继电器,智能模块
或者符合标准SPABUS通讯协议的继电器、智能模块之间的通讯。

当选择串行口通讯协议时,您可以通过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将一台或多台PLC、智能模块与计算机连接到一起。当用一条485总线连接多台PLC、智能模块时,每台PLC、智能模块的地址必须是唯一的.

当选择TCP通讯协议时,您可以通过以太网将一台或多台PLC、智能模块与计算机连接到一起。

我这里有SPABUS协议的驱动及使用方法,适用于力控组态软件.
可联系我:luplato@163.com,  MSN:lcm78006@hotmail.com

如果你想把SPABUS协议转换成通用的MODBUS协议,可以使用力控电力版的MODBUS转发组件或者通讯网关(支持多对多协议转发).

网友D:
泓格一级代理商   北京研泓科技   01062016822

网友D:
  泓格ICPDAS I-7188EX-MTCP/I-7188EXD-MTCP Modbus/TCP嵌入式控制器

  I-7188EX-MTCP作为一个Modbus/TCP的转换器,它可以很轻易地将Modbus/RTU的设备升级为带Ehernet通讯功能。

  Modbus 程序的特点
  I-7188EX-MTCP控制器已经安装了一个标准Modbus程序(在Flash内)。特点如下:

  * Modbus/TCP和Modbus/RTU转换功能
  * I-7188EX-MTCP作为一个Modbus/TCP的转换器。它可以很轻易地将Modbus/RTU的设备升级为带Ehernet通讯功能。
  * 控制器上所有串口都支持VxComm技术
  即使连接的串口设备不支持Modbus/RTU,你还是可以与该设备通讯。但是需在上位安裝 VxComm 的驱动程序,并且分配一个串口号给对应的设备。用户程序就可以通过标准的RS-232通讯方法,经过Ethernet线路和远端的串口设备进行通讯。
  * 允许多上位机同时访问
  不同的 I-7188E -MTCP 控制器支持不同数量主控端。请参考 问与答 上的详细说明。
  http://www.icpdas.com/faq/7188e/ech003.htm
  * 可定制或修改标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