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气动阀门常开与常闭是怎么区分

楼主(2005-07-07):
请问气动阀门的,常开与常闭是怎么区分.问题问的很菜,因为我刚开始转行. 请各位知道的帮小弟一把.

网友A:
所谓常开是指不给执行器送气的情况下,阀门的状态是OPEN。反之亦然。

楼主:
to Mountain: 可以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B:
气开——有气则开,为常闭是也 气闭——有气则闭,为常开是也

网友C:
所谓的常开即在没有任何输入信号的情况下,阀是通的就叫常开式或称气闭式。常闭同理

网友D:
单对执行机构而言,气开——通气则开,气关——通气则关。对带有定位器的,常开即在没有任何输入信号的情况下,阀是打开就叫常开,反之为常闭。

网友E:
单对执行机构而言,气开——通气则开,气关——通气则关。对带有定位器的,常开即在没有任何输入信号的情况下,阀是打开就叫常开,反之为常闭。 楼上的正解!

网友F:
常开型气动阀是指在没有控制气源的状态下,阀门处于开启(气路是通的)的状态;当接通控制气源时,阀门就处于关闭(气路是断的)的状态。 常闭型气动阀是指在没有控制气源的状态下,阀门处于关闭的状态;当接通控制气源时,阀门就处于开启的状态。 只有单线圈电磁阀才有常开型和常闭型之分。常开型电磁阀是指在线圈没有通电的状态下,阀门处于开启的状态;当线圈通电时,阀门就处于关闭的状态。 常闭型电磁阀是指在线圈没有通电的状态下,阀门处于关闭的状态;当线圈通电时,阀门就处于开启的状态。 电动阀因为开度由电机控制,因此不存在常开型和常闭型之分。 气动元件的这种定义和电气元件的定义相反,请注意区别:电气元件的常开触点是指在没有外界能源提供给电气元件控制机构时触点处于断开(电路是断的)位置;电气元件的常闭触点是指在没有外界能源提供给电气元件控制机构时触点处于闭合(电路是通的)位置。

网友G:
看常态,电磁铁不得电时,阀口状态,开—常开,关——常关!!

楼主:
to 老菜鸟: 谢谢,还有想问一下,单作的气动阀门有,常开常闭之分吗?

楼主:
to 老菜鸟: 单作用气动阀门与电磁阀之间是怎么连接的呀!! 老菜鸟请务必回答,谢谢!!!

网友F:
顺便再聊聊,请高手斧正! 单作用的气动阀门和电磁阀一样,也有常开和常闭之分。例如,亚德客的3A1系列三口两位单作用气动阀就有常开和常闭之分。 单作用的气动阀都是弹簧复位型:控制气源通气时阀门动作,断气时阀门关闭。 我不太清楚你为什么想要将单作用气动阀门与电磁阀连接? 气动阀门一般和手控阀、脚踏阀、机械阀连接,由人工控制气动阀门的开闭。 如果不能选到合适的电磁阀或者因为价格因素而不便于直接采用电磁阀控制,可以采用电磁阀+气动阀的控制方式来间接进行控制。 如果是因为某些使用场合的原因(比如使用在防爆区域)而不能采用电磁阀(防爆型电磁阀太贵)而只能采用气动阀控制的话,可以采用电磁阀+气动阀的控制方式来间接进行控制。 但即使是这样你也要考虑:如果不采用气动阀而直接把电磁阀安装在非防爆要求的区域,把管道或管子通到防爆区域去可不可以(节省钱嘛)?当然,如果行不通的话只好采用电磁阀+气动阀的控制方式了。 要采用电磁阀控制单作用气动阀,电磁阀应当采用单线圈常闭型电磁阀(2位3通)。电磁阀的线圈由电控部分控制,电磁阀的P口(即POWER、动力气源)接气源,R口接消声器,A口接气动阀的控制气源入口。气动阀的P口接气源,R口接消声器,A口接负载。 相似,要控制双作用的气动阀就得采用2位5通双线圈的电磁阀。连接方式雷同,只不过将R口换成了B口(反作用控制)。

楼主:
to 老菜鸟: 简单来说,双作用的气动阀门用二位5通电磁阀,而单作用(即弹簧复位型)的气动阀门用二位三通电磁阀.老菜鸟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H:
晕,搞这么复杂! 把阀位开到100%,那万用表测一下接线端子:通的就是常开点;反之就是常闭点

楼主:
to 老菜鸟: 谢谢你,受益非凡. 老菜鸟还想身你请教一个问题. 情况上这样:本来我的传感器上是自带继电器的,但其中一个坏了,我想请教一下用什么样的继电器可以代替.

网友F:
对于传感器上的自带继电器坏了,提供以下方法参考解决: 1、如果传感器可以拆开,而且里面是可以维修的(也就是说,里面并不是环氧树脂浇注的),请看第2步; 2、如果有多个输出继电器,请确认是哪一个继电器坏了,然后抄下继电器的品牌型号到电子市场去购买相同品牌型号的或可以替代的其它品牌型号的继电器。这种继电器一般来说都是印刷线路板用的继电器,电子市场太多了,应该可以找到替换产品。替换时请注意线圈电压等级必须相同、安装尺寸应当大体一致。如果安装尺寸不太相同,可以在替换时临时想办法... 3、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可以安装在传感器内部的继电器,可以退一步海阔天空——在传感器外部安装一个通用继电器(例如欧姆龙的MY4N系列小型通用继电器<带继电器座>)。但是通用需要注意线圈电压等级和原继电器相同。一般来说,这种通用继电器的线圈功率在1VA/1W左右,传感器是可以驱动的。接线时用导线焊接在原继电器的线圈上引出到外部的继电器,然后输出负载接线接在外部继电器的相应触点上即可。不过,这样“改进”后的产品可是够难看的了...... 4、如果嫌上面方法处理后的传感器不好看,可以直接从传感器内部线圈引2根线出来,送到电控柜,替换原输出继电器的通用继电器安装在电控柜里面,这样就好些了。

楼主:
to 老菜鸟: 是这样我想在原有的继电器上引出2根线,接在我想配的继电器上. 我原来的传感器<电源电压是:10-28VDC,线圈阻抗:500Ohms@24VDC,电子组件工作温度:F:-40度至160度,C:-40度至71度.>请问如果是这样的传感器应配什么样的继电器呀.

网友F:
搞1个欧姆龙MY4N继电器(线圈电压DC24V、配继电器座)就可以了......

楼主:
to 老菜鸟 谢谢!!! 1个欧姆龙MY4N继电器大概的价为在多少.

网友F:
我们在代理商那里拿到的最低价是¥31.00元(含17%增值税),我想他们不会卖你太高的价。还有,市场上的这种产品假货太多,有可能超过50%。如果你买到的是20元左右的,一定是假货@_@ 如果你不能确定能买到正品的话,你还不如花10元钱买正泰的HH54P型中间继电器(线圈电压DC24V),用起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to 老菜鸟: 谢谢!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楼主:
to 老菜鸟: 中间继电器可以输出4-20mA信号的吗?

网友F:
顺便说一下,最好将传感器上原来那个坏的继电器给搞下来,因为如果坏继电器常闭触点粘连的话,坏继电器线圈流经电流较大(应该吸合却不能吸合),容易损坏传感器输出部分电路。

楼主:
to 老菜鸟: 谢谢你的提醒,中间继电器可以输出4-20mA信号的吗?如果不能,那什么的继电器有此功能呀

网友F:
这样说吧:中间继电器可以传输4-20mA的电流信号,接法参考原传感器上继电器的接法就可以了。欧姆龙MY4N继电器的触点是银触点,接触电阻极小,传输4-20mA电流信号是不存在问题的,一般来说也不存在干扰的问题。 继电器不能产生4-20mA电流信号,要产生这个信号只有专用装置。一般来说,任何继电器都不能产生这种电流信号。

楼主:
to 老菜鸟: 谢谢你的指导,我明白了.

网友I:
为什么4~20mA信号要用继电器呢?没必要啊。

楼主:
to jeffreyliu: 因为客户要求一个接到PLC就去的信号呀! 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吧,请教.

网友J:
的确有高手,很详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