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气动隔膜阀与电磁阀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05-07-07):
急!!!!!!!!!!

网友A:
两位两通电磁阀还是两位三通电磁阀; 气动薄膜阀的膜头进气管连在电磁阀上,用来决定膜头是否执行从阀门定位器输出的气压信号到不到膜头上去

网友B:
不会吧,这么简单的问题?!看看书好了,都有的

网友C:
讲明白一些,气动阀的连接是应该有仪表控制-电气转换器来执行动作的,电磁阀的连接是要根据控制要求来执行通断动作的。不知你指的是哪一方面。

楼主:
to 文成舞得: 二位5通电磁阀.

楼主:
TO: 对单作用是怎么连接的呀

楼主:
请帮一下.

楼主:
我指的是气动隔膜阀.

网友B:
电磁阀有三个接口,通电是1-2,断电是2-3,1是气源,2是输出,3是排空,2接隔膜阀

网友D:
晕,你那个附图上都有说明书的

网友C:
汤勇师傅已详细告诉你电磁阀各个端口的作用了,应该没问题了吧,建议以后提问题尽量讲明白些,要不别人看了无法答复

楼主:
to 等待石头的木头: 那附图是我自已画的.

楼主:
to 汤勇: 你说的是二位三通电磁阀吗? 我想问一下,二位5通电磁阀又怎么连接呀] 谢谢!

网友E:
5/2出口两通,入口加两个回路三通,还要看A,B连接方向。

网友B:
晕,只按两位三通接不行啊,两个输出口只接一个就OK了

网友B:
两位五通可以当两位三通来用,这很简单啊,但是有点浪费

楼主:
to 汤勇: 怎么说?

网友B:
晕,堵一路,1是气源,2-4,3-5,堵2/4或3/5即可

楼主:
to 汤勇: 谢谢1

网友B:
希望多交流,13509467801

网友F(2006-05-15):
气动隔膜阀与电磁阀是怎么连接的!???
气动隔膜阀和其它的气动阀安装方式是一样的啊?选用气动隔膜阀是因为介质里强酸,强碱,强腐蚀,高粘度,或者含颗粒,带纤维以及有毒和不允许有污染的介质,你安装电磁阀只考虑和执行机构连接就可以啊,和隔膜阀没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