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山洋伺服

楼主(2005-07-07):
各位专家:我目前有一套山洋Q系列伺服,现在的问题是:我把脉冲线接上伺服就转(此时并没有发脉冲),脉冲源为三菱FX2N-1PG,控制模式为位置控制,请各位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2008-02-21):
我也有问题哦

网友B:
你用的哪个型号的电机?改过哪些参数?

网友:
现场是否有比较强的干扰源?

网友C(2008-12-29):
山洋的伺服没见过,见过三洋的工控产品

网友D(2009-03-02):
把具体型号说清楚,用在什么机器上,发邮件我:
yangpeng@go-well.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