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安装OS问题

楼主(2005-07-07):
三菱运动控制器OS安装时总提示 the 1st motion controller os file does not exist! 郁闷啊,那位大哥知道???

楼主:
没有人知道ING

楼主:
the 1st motion controller os file does not exist!

网友A:
可能是硬件有问题 换台电脑试试看

网友B:
卡插了没有?卡的地址设置有没有问题?

楼主:
感谢菱电YH工程师的支持,问题解决了!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完了?

楼主:
我们分析,主要是计算机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