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P7 v5.2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5-07-07):
请教在安装step7 v5.2时需输入identification number但我没有啊,该怎么办啊?万分感谢!

网友A:
我装5.3的时候好像是连输几个零,或者是1 你试试吧

楼主:
谢谢二位了!呵呵,以后我有问题还请多多关照啊!

网友B:
我用不了啊

网友C:
step7 v5.2在WINXP+SP2中能安装吗?我从亿万下载了了一个,怎么提示我不能在WINXP中安装?

网友D:
step7 v5.2不支持sp2的,建议使用v5.3版本

网友C:
请问5.3的版本在哪儿下载呀?

网友D:
去亿万下载一个

网友E:
只要是0开头就好用

网友F:
谢谢各位解决了我和楼主同样的的疑问

网友G:
大家好啊请问STEPV5.2 5.3的编程软件在那能下载啊 ,我现在需要急用啊 谢谢各给个具体 的地址l 恩我建议大家在以后的设计中还是不要用施耐德的PLC了 ,我靠太垃圾 了。虽然 便宜但是可是你花的时间可能远远都不了那些钱了吧 ,还有那是什么编程软件啊,根本就是垃圾 ,手册和实际更本就不对不上 ,真是垃圾啊垃圾垃圾!!!

网友F:
不是吧?我们公司现在再谈一个项目,客户要求用施耐德的呀,我目前还没接触过,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担心

网友H:
施耐德的PLC?没用过,想可能也不怎么样吧,施耐德变频器还可以。要PLC还是SIEMENS的。

网友I:
施耐德昆腾系列非常好用,稳定性极佳,我们的项目用了6年,未出故障

网友B(2005-09-01):
请问5.3的版本在哪儿下载呀?急啊

网友J:
西门子的变态,你随便输一个0开头的数字就搞定了

网友K:
欧洲人的手册写得很烂,不象日本人的手册,容易看懂。这两天用S7-200,手册看了半天,很多指令硬是没找到,他们为什么不在手册上编个指令一揽表?

网友L:
所见略同啊!

网友M:
大家好,我的操作系统是XP,但我在安装S7-V5.2时老是出现NO SSF FILE .不知道那位朋友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N(2005-10-01):
请问亿万的网址谢谢

网友O:
出现NO SSF FILE 后,你把软件考到C盘上安装就行了

网友P:
中国工控群15762225 正在建设中 欢迎加入

网友M:
谢谢苗子,非常感谢

网友P:
[原创]Step7 v5.3 Professional 正确安装方法(再发) Step7 v5.3 Professional 安装步骤 1 安装Windows 2000 SP4 2 安装 IE6 \IE6b2800\ie6setup.exe 3 设置 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英语(美国)" 控制面板->区域选择->设置默认值, 选择"英语(美国)" 4 安装Step7 v5.3 \ STEP7_PROFESSIONAL_2004\Setup.exe 注: 源文件的路径不能有汉字, 否则Setup.exe不能执行 选择: Step7 v5.3 S7-SCL v5.3 S7-GRAPH v5.3 (Graph 7 ) S7-PLCSIM v5.3 (PLC仿真) Ao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v1.1 选择语言: English 提示: Transfer License Keys Yes, Transfer should take place during installation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选择: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5 恢复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中文(中国)" 6 安装 Step7 v5.3 和Graph v5.3授权 将"\Step7 v5.3+graph5.3授权"目录拷贝到硬盘 执行STEP7V53key.exe安装 Step7 v5.3授权 A1710453 执行s7graph53.exe安装Graph v5.3授权 A1S7GR53 注: 我并没有先装Step7 v52 有些朋友将WIN2000的"当前用户的设置/您的区域设置"设为英语,这是没有用的, 应将"系统的语言设置/设置默认值"设为英语才有效

网友Q(2006-07-25):
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我的系统是双系统可以都装step7 v5.3吗?目前我的一个系统已经装好了step7,我现在另个系统装但出现了无法更改路径。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各位给予赐教!!!

网友R:
你好!我装step7 v5.3出现 RUN-time error’340’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D:
出现340一般是您在防病毒软件没有关闭的情况下安装软件。

网友S:
你们好,去那里下载西门子S7-200的编程软件,最好是中文版的,我的邮箱是yht03121@126.com.谢谢呀!

网友T(2009-11-09):
win2000系统安装时显示:
本软件不能安装在使用windows 2000 service pack4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
必须安装在Microsoft 操作系统之一:
WinXP professional

我的系统是windows2000,是否就不可以安装STEP7软件了??
请告知如何处理?因为我的PG硬件配置低,安装WinXP满足不了,谢谢!!

网友U:
要是下载还要加密锁吧,那东西弄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