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题,做出来3万月薪,都来试试吧!

楼主(2005-07-07):
面试题,做出来3万月薪,都来试试吧! 一天,偶去面试,偶遇一推断题,有谁知道答案?请说出理由。题目如下: 小明和小强都是张老师的学生,张老师的生日是M月N日,2人都知道张老师的生日是下列10组中的一天,张老师把M值告诉了小明,把N值告诉了小强,张老师问他们知道他的生日是那一天吗? 3月4日 3月5日 3月8日 6月4日 6月7日 9月1日 9月5日 12月1日 12月2日 12月8日 小明说: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小强肯定也不知道 小强说: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小明说:哦,那我也知道了 请根据以上对话推断出张老师的生日是哪一天?

网友A:
懒得多想,选3月4日吧。

网友B:
6月4日 理由如下: “小明说: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小强肯定也不知道” ----可以断定6月7日和12月2日肯定不是(因为如果是这个日期,小强凭这个日期就可以知道了,不用小明的月份了) “小强说: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小明说:哦,那我也知道了 ” ----既然小强知道了,那么他拿到的数字肯定是4(如果是其他的数字,他不能这么说)。小强这么说,只有6月4日才符合 综上,应该为6月4日。

网友C:
后面一句没有明白。为什么是4

网友D:
对,以前做过类似的题目,那个是猜扑克牌的

网友B:
to c608win: 因为如果是1日、5日、8日,都对应2个日期,只有4日对应1个日期

网友A:
但是,如果是6月,小明就不能肯定小强也不知道。

网友C:
to 老工控: 谢谢你的答复,可是我还是不明白,4不是也对应3月4和6月4日呀

网友E:
小明抓的是月份,4个月里面每个月都有两三天,小明是绝对没可能知道的,他能说出小强肯定不知道,就证明了他抓的月份没有出现单日子的,2号和7号只出现了1次,所以小明抓的不可能是6月和12月,这时选择只剩下3月4日3月5日3月8日9月1日9月5日。 然后小强说原来我是不知道的,现在却知道了,证明了在上面5个剩余选择里面有他的单数选择在里面,3月5号和9月5号排除,因为小强抓的如果是5号,就没可能在此刻知道老师什么时候生日,所以这时候剩下3月4号,3月8号,9月1号。。 最后一步,小明也知道了。小明知道,是因为在上面3个剩余的日子里面他抓的月份是9月,如果他抓的是3月,还有3月4号和3月8号,他没可能在最后也知道结果。 所以小明抓9月,小强抓1号。。。 答案是9月1号。。。

网友E:
6月肯定排除了 应该是9月1号 “小明说: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小强肯定也不知道” 首先小明只知道M不知道N,他能通过M就敢断定小强肯定也不知道,那说明在他知道的月份M里没有能独立推断出生日的N。 看一下这些日期“3月4日3月5日3月8日 6月4日6月7日 9月1日9月5日 12月1日12月2日12月8日”在6月和12月里,有所有日期中只单独出现过一次的N:2、7,也就是说,如果M是6或者12,那小强有可能在只要知道N的情况下就直接推出生日,这就不符合小明所说的了。所以,M肯定不是6和12,答案只能在3月和9月里。 “小强说: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小强在得到小明的提示后,在剩下的3月和9月里推断出了答案。这就说明N肯定也不是这两个月中有重复的5。通过这步,剩下的日期里有可能的是:3月4日3月8日9月1日 “小明说:哦,那我也知道了”这最后一句话说明小明通过排除N是5的情况下也推断出了答案,这样的话,M肯定也不是3,因为在3月里的N即使排除了5还有两个。再去掉这些,就只剩下9月1号了

网友F:
我想出来了是9月1日。 理由: 我们从第一句话看起 小明说: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小强肯定也不知道 小明为什么那么肯定了?因为不论小强知道N是多少,他都无法确定是哪一月的(3月4日6月4日)、(3月5日9月5日)、(3月8日12月8日)、( 9月1日12月1日 )所以可以排除6月7日、12月2日也就是说M只能是3、9 第二句 小强说: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为什么呢?因为小强知道N是多少,当然是知道了,可排除N是5 第三句 小明说:哦,那我也知道了

网友A:
咕咚来了和楼上的分析,很有道理,看来老师的生日不止一个了。我也补充一下3月4日的理由: 7和2是单个,如果是,则小强就知道了;小明的话,也证明不是这两个数。然后,两人都知道了,说明选择的唯一性;6月的日期已去掉一个,有显著的唯一性,所以想到是4。而如果是6月4日,就没有小明的第一句话。 但受诸位的影响,我也改为9月1日。从这里可看出,每个人思维方式的不同,我和老工控的接近。

网友G:
同意 9。1 再出个逻辑推理题来玩玩

网友H:
我看了半天,发现这个提有点问题! 咕咚的推理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分析一下: 小明抓的是月份,4个月里面每个月都有两三天,小明是绝对没可能知道的,他能说出小强肯定不知道,就证明了他抓的月份没有出现单日子的,2号和7号只出现了1次,所以小明抓的不可能是6月和12月,这时选择只剩下3月4日3月5日3月8日9月1日9月5日。 这句话分析的是对得! 接下来: 小强说: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小明说:哦,那我也知道了 这两句话是必须一起分析的 按照咕咚的分析9月1号,合乎推理,但是,然而后面小明说的话明显是猜测,他不可能根据小强的“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这句话分析出来是9月1号。如果小强拿到的是4号,8号他都可以说自己知道答案了,他都可以说第二句“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下面的每句话都是根据对方所说推断出来的,不是猜测。也就是说,论题本身有缺陷! 但对于说我们把问题看成没有缺陷,那么,咕咚先生的推断是很正确的!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大家看得明白,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G:
TO :“土著”郝 我来解释一下吧。 前面的分析你都同意是正确的,就是到了第三句话时不明白,对不? 首先你弄明白,小明手里有月分。第一句话后,我们推断出剩下 3月4日3月5日3月8日9月1日9月5日。 然后第二句话后排除 3。5各9。5,剩下 3。4 3。8 9。1 强调:因为小明手里知道是哪月。既然他能猜出老师的生日,那肯定是9。1 如果他手里的是3月,他猜不出,就不会有第三句话。他手里是9月。第二句话主要是排除9。5的。

网友H:
你没有看明白我的话,我说小强的话是按照第一句推断出来的,而小明的最后一句有点牵强。如果小明拿到的是3月,小强拿到的是4日,强两句话都是对得,而第三句就是猜的!严格的推理题不能用猜的!

网友G:
TO :“土著”郝 我懂你的意思,你还没有转过来。 三个对话都是推的,没有猜。 还是强调那个“小明手里的月份”。 通过第二句小强的话。小明知道 肯定是 3月4日,3月8日,9月1日其中一天。然后他手里有月份。 假设 假设小明手里是3月,小强可以是4日也可能是8日,小明确实是推不出来。既然推不出来,他就不会说“那我也知道了”,就不会存第三句话。 而现在是对话已存在第三句话了,他能推出来。不是猜。

网友I:
对呀,是9月1日

网友J:
这么多人想拿高薪啊 ? 等着吧

网友A:
to 自动╰☆化:这里面有一层微妙的关系,可能出题者有他的答案。但由于每个人的方法和经验不同,会得出与各自的理解相对应的结果,而不管这结果对还是不对。不知题目设计者的想法如何。 不信的话,可以注意到,在生活和工作中,会有这样的体会。遇到某件事情时,事后可能会非常理智地选择一个正确的方案,而在当时情况下,却只会作出一种可能的选择。 所以,“土著”郝谈的是题目本身的问题,而你谈的是结果,两人的观察点不同。并且,“土著”郝的意见是对的,这题目如果不是有意为之的话,则是不严格的,虽然可以得出9月1日的正确答案。 还有,“小明和小强都是张老师的学生”这句话,可以考虑也可以不考虑;如果考虑还有两人的关系如何、默契程度如何、思维习惯如何等因素,都会影响到结果;而这些又都是未直接提供给答题者的。若题目不严密,是不能期望只得到一个日期的。 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

网友H:
终于有人认同了,hdss知音难觅阿!呵呵

网友K:
比较强调自我的,通常会说是 6.4 比较强调协作的,通常会说是 9.1 -----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 ( 朋友们做完后俺得出的结论 )

网友L:
答出这题不难。可要月薪3万就难了

网友M:
答案:9月1日       根据: 小明说: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小强肯定也不知道    可排除6月和12月.   原因如下:    如果小明拿的是这两个月,那么当小强拿到的是2和7时,因为2日-12月,7日-6月没有重复,他肯定就会知道张老师的生日了,故小明拿的不是6和12.       根据: 小强说: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可得出小强拿的是1,4,8中的一个.   原因如下:    在排除6月和12月后,日只剩下1,4,5,8.小强听了小明的话后,知道了,说明他拿的不是5,因为此时5对应的有两个月份,即3月和9月,是5的话,小强不会知道.而1,4,8此时只对应1个月份,即1日-9月,4日-3月,8日-3月.故小强只要拿到的是1,4,8中的一个,就会知道了.       再根据: 小明说:哦,那我也知道了    可得出9月1日.   原因如下:    小强知道以后,小明也知道了, 在排除6月和12月后,小明拿的可能是3和9, 如果拿3的话,小强拿4或5都对应的是3月,小明不会知道,而小明说也知道了,说明小明拿的只能是9,此时9月只对应1日,故小强拿的只能是1了.

网友M:
我想3万月薪是不可能,年薪还差不多.

网友N:
9.1

网友O:
小明知道的数不可能是6和12,所以只能在3和9里面选。 不过题目不严谨,最后小强是可以确定日期的,而小明不一定能确定,他回答他知道,也许他认为的答案本来就是错的。 因为: 小强回答了之后,那么就剩下日期,3.4 3.8 9.1 那么小明凭什么排除3呢? 请那位解释一下。

网友P:
3月4日 3月5日 3月8日 6月4日 6月7日 9月1日 9月5日 12月1日 12月2日 12月8日 我认为是3/4 1 小明说: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小强肯定也不知道。排除6月7日、12月2日、6月4。 2 小强说: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排除(3月5,9月5)、(9月1,12月1)、(3月8,12月8),因为以上根本无解,即小强是上面任意一个日期的话,都不可能知道小明的月份。因此小强的推算出的日期应该是3月4。 3 小明说:哦,那我也知道了。小明根据小强的回答得知小强日期是4。

网友Q:
为什么没人推断是6月7日呢?

网友O:
题目有三个答案可行:3.4 3.8 9.1

网友R:
小明说: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小强肯定也不知道   小强说: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小明说:哦,那我也知道了 小强原先不知道,所以排除独立日期的可能性,就是6月7日和12月2日,否则小强不需要M,凭N就可以知道了。 “小强说: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说明小强可以通过排除法来确定日期,那可以确定不是三个日期的组别,就是3月和12月的组别。 而9月的组别由于不可能用排除的方法来确定,所以通过小强的话,小明可以判断应该在6月那组,之前已经排除了6月7日,剩下的只有……,嘿嘿。

网友S:
同意9.1

网友T:
9.1,太简单

网友T:
过程是:1、月份;3or6,      理由:小明说: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小强肯定也不知道     2、日:不可能是5      理由:小强说: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3、9.1号       理由:小明说:哦,那我也知道了  所以很简单,如果仅仅凭这个题就可以拿30000月薪的话,恐怕这个公司要人满为患了。

网友O:
小明他一定说谎,他不可能确定。

网友U:
9.1 哈哈

网友V(2005-08-09):
还有一些人没有看到呢 我把它顶起来!

网友W:
我怎么看着是6.4

网友X:
一定是6.7号

网友Y:
肯定是3月4号

网友Z:
根据小明说: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小强肯定也不知道。 6月7日和12月2日肯定不是(因为如果是这个日期,小强凭这个日期就可以知道了,不用小明的月份了),并且根据这句话M值起决定作用,光有N值是决定不了的,所有M值不能是重复的,所以应该是6月4日。

网友AA:
我认为如果从三句话打包理解,应该是9月1日,但小强那句话就是猜的了。

网友AA:
9月1日

网友AB:
这是不是脑筋急转弯啊?

网友AC(2005-09-09):
6月7日

网友AD:
第一句话可以这么理解 : 如果小明说他知道的话,小强肯定就知道了. 还没有理解吗? 9月1没错

网友AE:
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