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如何用PLC判断编码器脉冲方向

楼主(2005-07-07):
可否用PLC的两个端子来与脉冲发生器相连,其中一个端子来接受脉冲,另一个来判断旋转方向,但不是用AB相来判断。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毫不意义的问题。

网友B:
为什么不通过A、B相位判断?

网友C:
毫无意义啊

网友D:
那个判断旋转方向是干什么用的?不就是用来判断脉冲方向的么?

网友E:
旋转方向用一个脉冲的方向考察,太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