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对6ES70的控制

楼主(2005-07-07):
专家你好: 本人选用S7-300PLC与6ES7033工程型变频器CUVC矢量控制,用PROFIBUS进行通讯.通讯正常,主站CPU在通讯地址上是2号,变频器是3号站.变频器配有一操作面板(OP1S)上面有复位RESERT键。请问我如果在远程操作,故障时无法来按RESERT键,在程序中如何实现?我的变频器的输出地址是PQW272,在PLC模块上用于复位册地址是I0.1。程序怎么编呀?

网友A:
使用控制字中的故障复位. 自己找一下控制字的含义,在西门子变频器6SE70 操作大全中有解释。

楼主:
大哥,能否具体点?做个举例吧?谢了

楼主:
那本资料很难的,我能力有限,全靠自学!

网友B(2011-01-08):
有好的资料吗 告一下网址

网友C:
网上下载矢量大全看下

网友D:
   建议楼主在出现 故障时,先要查找故障原因,待原因明确之后在对其进行复位。

所以不要一出现故障就按resert,这样容易损坏设备

网友E:
呵呵,直接将面板取消,就无硬件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