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值的测量问题

楼主(2005-07-07):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一下,现在我碰到个小的难题,测量一个可变电阻,我想找个测量电阻的传感器,要求就是采样的频率能做到25次每秒(相近亦可),然后这个传感器能通过高速脉冲口或者其他什么的把阻值让plc等读取。然后plc或工控机根据阻值的不同会发出不同的动作指令。曾经找到过采样频率为4次每秒的,不知道有没有采样的频率更高一点的产品。

网友A:
速度快的 A/D 转换器很多,你的分辨率(精度)要求多高?

网友B:
这么简单啊,你有什么具体要求?和我说啊:simeonou@163.com

楼主:
是不是啊,我要测电阻的哦,精度只要能到0.05欧姆就肯定可以了。我的电阻值是不断在变化的,所以我要求的是采样频率要高,同时他发送给plc的速度也要能做到25次每秒,你们要是有这样的产品的话,能否介绍介绍~~~

网友A:
测多大电阻精确到0.05欧姆?

网友B:
你说的不是传感器,是测量仪器吧

楼主:
我看过有把电阻值转换成频率发送到PLC的,那样它就不是什么测量仪器吧,更象传感器吧

网友C:
阻值多大?我们有这样的仪表,16位A/D,每秒采样20次,美国进口。可输出4路继电器报警信号,变送输出0-10V或0/4-20mA信号,以及RS232,RS485,Modbus,Devicenet,Profibus-DP通讯能力人您选择。精度0.03%,可测量最小阻值100欧姆。有问题敬请垂询!021-64859191-311 侍洪来

楼主:
顶,大家多给我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