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继电器 热继电器

楼主(2005-07-07):
请教各位大侠,我刚接触工控,对有些电器还很陌生,故:求助各位 请问接触器B系列 热继电器T系列 具体是指什么 望各位指点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呀

网友A:
怎么不把帖子发到电器元件论坛呢? 各个公司的编号和系列号都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在选择他们的时候,你只要按照电流的大小来选择好了,接触器是电路的通断控制器件,热继电器是保护器件。按你设计的要求来选定合适容量的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B(2005-08-30):
电器产品型号说明来我间.

网友C:
接触器用于主回路频繁的通断主回路,热继电器用于主回路的过载及断相保护。每个生产厂家使用的系列号都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