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历史报警的问题

楼主(2005-07-07):
又遇到问题了: 我用Alarm DB Logger Manager把报警信息保存在数据库(sql2000 标准版)中, 用AlarmDBView control控件就显示报警历史,设定为1000条最大值,可是每隔5、6个小时历史报警就自动清空了,请教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是缓冲区满了也应该是冲掉最前面的报警,而不是全部清空吧。

网友A:
到数据库看看那些报警是不是还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sqlserver把报警存哪里去了,麻烦告诉我一下

楼主:
controller,看到了吗,帮一下忙

网友A:
当然是存在SQL Server中了,数据库名是WWALMDB, 打开其中的v_alarmhistory表就可以看到所有记录的历史报警了.

网友B:
intouch这部分的功能非常的差,数据库的结构我看了好久都没有看懂!乱的很.而且历史控件在运行的时候退出,view会崩溃退出的!

网友A:
你没看懂不代表功能差吧? 实际上, 报警数据库还是有很多灵活性的,当然你如果熟悉数据库的话.

楼主(2005-08-09):
我去看过了,清空后数据库里也没有数据了

楼主:
有人知道么?

网友A:
如果是这样 1.你看一下,有没有配置过并运行Alarm DB Purge-Archive, 有没有配置自动删除功能. 2.或者其他地方有没有设置清空数据库.

网友C:
to controller: 如果在标记名字典里改动了标记的描述后,产生新报警时,sql2000里面记录的是新的描述还是旧的描述?

网友D(2006-03-16):
我也想请教一下,怎么样设置,可以用这个控件的时候,不用手工去刷新,就可以按时间,来自动更新列表里的那些报警啊!

网友E(2010-07-11):
有没有详细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