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热电耦是怎么分类的?

楼主(2005-07-07):
请教各位高手,热电耦是怎么分类的?各个分类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
为何每人回复呢?很失望

网友A:
国家标准有分度号啊!!

网友B:
所有仪表书里都有。谁有补充?

网友C:
有J,B,E,K,L,N,R,S,T等型号,具体含义还是安 周公 所说去仪表书里面找,如果都写出来,也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