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传感器

楼主(2005-07-07):
各位专家: 我用的是欧陆的变频器,电机内部有三个温度传感器(轴承两端各一、定子一个)能否将三个传感器接入变频器?

网友A:
好象只有一个温度传感器接口,要接三个传感器的话要用转换开关或者做一个比较器(或者用PLC的三个模拟输入通道一个模拟输出通道),将三个温度中最高的一个输出到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