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引用OPC中的变量

楼主(2005-07-07):
Ifix如何引用OPC中的变量

网友A:
需要安装 opc power tool

楼主:
装了之后怎么作啊,我引用其他的OPCServer时老是报驱动器没有安装

网友B:
你用什么硬件设备啊?我用的泓格的7000系列数据采集和控制模块,支持OPC驱动方式。安装好OPC SERVER ,然后在安装OPC Power tool .在Ifix的SCU里进行添加OPC驱动。然后在OPC power tool里进行下路径设置,就可以开发过程数据库。也就可以引用OPC的变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