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洋伺服“零飘”问题咋解决?请高手过招!

楼主(2005-07-07):
山洋伺服在使用位置控制模式下,出现“零飘”的现象,请问出现“零飘”的原因和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位置控制不存在零漂的问题,你要解决的是干扰问题。

网友A:
检查你的脉冲接线方式,如果脉冲源不是差动输出,就不要接驱动器输入口上的脉冲负输入端

楼主:
谢谢!干扰可以产生这种问题么?解决方案就是检查脉冲连线方式么?

网友B:
对于松下系列有一个脉冲禁止端,可以防止静止时的干扰脉冲。不知三洋有没有?

网友B:
还有,电机接地不良,增益参数不好也可能产生这类问题

网友C:
山洋有上述功能的,不知搂主说的“零漂”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如果确定是干扰,可以利用内部滤波器,脉冲禁止功能只能保证静态时的干扰。干扰的原因很多,先检查接线吧。

网友D:
将山洋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反馈线和接收脉冲的两根线用屏蔽双绞线试试,并且要保证互补的两根编码器反馈用双绞的两根线。你是这样做的么?

楼主:
具体操作是将伺服编码器里的增益参数重新设置了一下,用其编码器增益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
您之前碰到的是什么想象?能被描述为“零漂”应该是在没有控制信号的情况下电机向某个方向低速转动,这种现象不太可能通过参数调整改变。对于伺服而言,参数不对,可能造成电机晃动、震荡、定位不准,但是不会向一个方向不停的转。

网友E:
请教:我们有台设备是全闭环系统的,用的是松下伺服驱动器,两个轴,X轴加工时尺寸不稳定,Z轴正常,系统不发送指令时栅尺表也波动,电机也震动,请问一下是干扰的问题还是增益调整的问题,如果是增益的问题怎样来调整,全闭环的我们不熟悉,如果有资料的麻烦给介绍一下可以吗?

网友D(2005-08-22):
请问上位机是工控机还是PLC?可以先将两轴调换一下。看看是不是Z轴不稳定,X轴正常了。如果是的话,可能是上位机位置控制模块或是运动控制卡有毛病了,否则在确定上位机没有毛病的前提下才能考虑是否伺服驱动器的事。

网友F:
用srv-on和com-的通断来消除零漂

网友G(2008-02-04):
谢谢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伺服ON一有,就往一个方向低速运行.是否跟您的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