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TP270的组态下载

楼主(2005-07-07):
各位大虾: 我做的一个工程用tp270作界面,用串口已经将组态下好了。可是现场调的时候,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试着用ADPATER由USB转MPI下,连ADPATER的POWER都不亮,不能下。我在屏的Tranfer里选中了channel2为MPI也设置了地址~~~,可是没有办法实现下载。还请各位帮忙了!!!! 急急急急!!! 先感谢

网友A:
1.你可以使用USB转串口RS232下载; 2.使用MPI和DP都可以下载,关键是通讯参数要设置好!

楼主:
请loden说清楚点,用第一个方法要配备什么东东?? 用第二个是要经过cpu吗?我的是315-2DP,设置上没有问题,不过也下不了

网友B:
我用过TP270,我好象没遇到什么问题,很简单的,我们的下载线自己作的,然后连上就可以下载,你看看transfer-->remote control是否选中,本人再上海有空希望能与你交流经验,本人也是刚开始搞工控,021-52844033-23

网友A:
买一个USB转RS232串口的电缆,到电脑城到处有.

楼主(2005-09-08):
星云,前段时间没来这。现在我准备用USB转RS232,应该没问题吧,不过我现在还没搜到支持USB2.0的,都是USB1.1的。这里不大方便,要和你一样在上海,肯定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