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派克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05-07-07):
我有几台机子的IGBT模块(7个管子的),三相输出不平衡。但是我使用万用表测量P,N与U,V,W和R,S,T都是对的。可以保证的一点是驱动波形肯定是对的。 大家帮帮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

网友A:
如果三相电压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可以降低载波频率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哪一路驱动光藕工作不正常。

楼主:
用示波器测量过6路驱动,没有问题。三相电压差很大,10Hz运行两个253,一个167

网友C:
模块问题

网友D:
只要确定驱动信号没问题,就换模块吧,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