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施耐德ATV28变频波形请教

楼主(2005-07-07):
哪位测量过施耐德ATV28变频器的波形,请告诉其波形形状;现有一ATV28变频器不带电机按运行跳“OPL”,把参数“OPL”设成“NO”,不带电机运行正常,但在输出端量不到输出电压,测其驱动光耦输入端波形为正弦波而非脉冲波是否正常?

楼主:
把参数初始化后故障依旧。

楼主:
偶尔上电会显示“OCF”模块主回路是好的。

网友A(2005-08-12):
你的驱动坏了呀, 测其驱动光耦输出端吧。 直接把光耦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