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新手,想请教问题

楼主(2005-07-07):
请问拨码盘的工作原理 和灌装封尾机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B:
拨码盘就是把10个数字转为2进制信号,买一个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封尾机就是为了图案或图片在一个正面需要转到一个角度,然后加热或加压封死,这个角度一般有个色块作标志,在生产时旋转过程中可以识别,你可以找个牙膏观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