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PLC,请多多指教

楼主(2005-07-07):
在台达PLC中,LDP 及LDF怎样用,具体用到什么地方?可以给我详细解释一下好么?举个例子更好,谢谢~!

网友A:
作为条件接点,在ON-->OFF,或OFF---->ON瞬间接点接通,条件成立,比如触发式按钮这种情况

网友B(2006-01-09):
这个比较简单,我也是从事台达PLC的。自己认真看一看手册就知道了,上面这位老兄也是这个意思,我也是刚从事台达的,希望与大家交流

网友C:
是做为常开触点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D:
无论西门子,三棱,偶摸龙,台达的PLC指令,基本P表示上升沿触发,F或N表示下降沿触发。
SIMENSE里面的指令一般  A  MOTER
                      FP  START
。。。。。。。。。。
                    “MOTER”
               即|----()——(P)————。。。。

网友D:
错了一点|----||————(P)-----。。。。。。。

网友E:
  我觉得还是yangyafeng 说的明白一些(作为条件接点,在ON-->OFF,或OFF---->ON瞬间接点接通,条件成立,比如触发式按钮这种情况)如只想让mov d10 d20这条指令在x0刚接通的瞬间执行就可以用到LDP了.
ldp x0
mov d10 d20

网友F(2006-07-15):
如他们所说
用途在只执行一次的时候
例ldp x0
out m1这个m1只有上升时on,其余时间off

网友G:
请教:本人刚接触PLC,台达质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