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测量到TURCK压力传感器的4—20mA信号

楼主(2005-07-07):
我想是用万用表或者plc测到TURCK压力传感器的输出4-20mA信号,那位帮个忙,不胜感谢!

网友A:
万用表20mA档

网友B:
并不是所有的万用表都可以测到的,最好的办法是并联一个电阻,用万用表测量电压

网友A:
那就是万用表坏了。 有电压能没有电流吗?为什么换成电压就可以?

网友C:
efg说的不清楚,应该是要输入阻抗足够大(大于10M欧)的数字万用表,其它模拟表和输入阻抗小的数字万用表测量不到或者拖拉信号。方法就是周公说的,这样也测不到肯定表坏了!

网友A:
4mA 都测不着的表。。。。。。唉——还叫表吗? 什么表都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周公啊,估计他用的是动圈式的模拟指针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