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关于接地摇表

楼主(2005-07-07):
怎样判断一个接地摇表是好的还是坏的?说明书上都没有.谢谢!

网友A:
摇表短接指针指零,断开无穷大

楼主:
是接地摇表,不是普通摇表!

网友B:
不好说清楚,配电室的接地肯定小于4欧,你摇摇就知道了.

网友C:
是ZC-8摇表吗?

楼主(2005-08-06):
ZC29B-2型的,杭州东顺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产的。

网友D:
找只电机摇一下啊

网友E(2006-06-02):
摇表应水平放置,未接线之前,应先摇动摇表,观察指针是否在“∞”处。再将L和E两接线柱短路,慢慢摇动摇表,指针应在零处。经开、短路试验,证实摇表完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