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彻底解决USB转RS232的与本本通讯

楼主(2005-07-07):
各位朋友,其实去年八月份本人买了一台华硕的笔记本电脑,也是深受其害。当时在深圳赛格买了一条USB转RS232的通讯线,回去一用只能和三菱PLC通讯,由于我公司的PLC很多品牌,有松下,日立,OMRON,西门子,以及PROFACE的触摸屏,松下,EVIWE,斯美特的触摸屏,作为负全厂自动控制的我,为了此线,也费了不少心血,后来为了通讯,自已也把各种触摸屏抱很远的高手请教。网上国外产品要一千多。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后来,终于找到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在我同学那购买的。可用此线将号USB信转换多功能RS232,RS485,RS422。经我与上述的工控产品使用,没任何问题,此线可以对三菱FX系列,西门子S7200系列直接做线通讯,无需购买通讯线。由于我们的通讯无外乎要不是RS232,要不像FX系列是RS422,要不像西门子RS485,所有只要知道此PLC的通讯口排布,就可自已买几无钱的插头自已焊线。 看到各位的困惑,我也深有同感,如有什么需要请联系我。手机:13726182810。

网友A:
就几十元的USB转COM就可用了。电脑城大把,买质量好点的就行了。广告!

网友B:
是什么牌子的啊和大家说说我们都去买 楼上的质量好的可能难了我为了FX的我都买了三条了

网友C:
应该是广告!!

网友D:
那有,高手请赐教! yang_yong7870@163.com

网友E:
我都买了6条了,就是不能用,还装驱动程序呢.别人的什么都不用,插上就能用.好的是什么样的?

网友F:
华硕的本本就是有这个问题 我打电话到华硕问过,他们说USB插U盘没有问题,说明USB口是好的,让我查查USB-232转换器, 同样的转换器,同样的华硕本本,连Saia-PCD就没有问题,连西门子S7-300就不行。 同样的转换器,换Dell的本本,连Saia-PCD和西门子S7-300都可以,我有点晕。 西门子技术支持说:普通的USB-232兼容性不好,要用西门子自己的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G:
1、与电脑型号有关; 2、与USB-COM的型号有关; 3、有些PLC不能使用USB-COM;

楼主:
哎,这段时间接了不少电话.关于USB的口转换问题,由于一直在做几个伺服的设备改造,所以也没来上网.看到的各位的谈论,我想我这个USB多功能通讯线,经过我近半年的使用,应该完全可能达到跟各种通讯的目的.我自已试了一个用DOS软件的日立E系列特别古老的PLC也可以把程序读出来.

楼主:
其实看到上面有的朋友说的,可以在电脑城大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其实当初我的电脑何曾不是一样的苦恼.如果能达到我说的那几种要求,别说几十元钱,就是一百多元我也可能跟你买几十条.

楼主:
我有个同事买了个西门子的USB转232的通讯口,居然要1200元,更可笑的是,只能针对它所用的西门子.

网友H:
我也被这个问题伤透了脑筋!!我想这和种类产品的引脚定义有关,先查相关资料,然后再买几条根据不同的需要修改引脚--割断后再重焊。OK

网友I:
TO 叶碑: 说了半天,是什么牌子的啊和大家说说我们都去买.

网友J:
如果是自己用,有一款台湾产的线,100元左右,性能不错。 如果单位出银子,建议买好些,半路掉线会气晕的。 我自己是买一根IBM的USB转串并双口线,900元左右,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