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一问!

楼主(2005-07-07):
台达plc浮点运算怎么使用? 比如,dediv d200 k286 d400得到的结果 应该放在,d401 和 d400 两个里面我想把 结果在人机上显示成十进制的形式,是不是 还要转换成bin 整数,(比如是7.66,我就把它乘100,再转换成bin整数,再在人机里设置,显示成7.66的形式?)?还是在人机上设置成 有符号数显示? 如果想直接利用这个结果进行其他运算,是否 要进行相应处理?

网友A:
你要将浮点数转换成二进制数,但是并不是你说的乘上100,plc中有专门的指令可以将浮点数转换成二进制数,人机上显示城十进制你要选择显示格式为无符号二进制数。 你有一个观念错误,浮点数又叫实形数,他在plc中实际上是以二的多少次幂所表示的,plc中寄存器中存的是幂,而不是小数,寄存器是不认小数的。

网友B:
楼上的,有没有关于浮点运算的例子?有的话发一个给我们了!谢谢! lcoodd@sina.com 或者 siwei21cn@ms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