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新手求教

楼主(2005-07-08):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与电机转速是成一定比例关系,还是一一对应的(即变频器频率=电机转速/60)?

网友A:
如果带异步电动机并不完全对应,还有滑差频率的概念,负载时更加明显.带同步电动机,机械转速n=60f/p,p为电机极对数

楼主:
受益颇多! 真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