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动电磁阀

楼主(2005-07-08):
一种执行器,我们叫电磁阀。就是线圈一通电,气阀就会产生动作,从而带动气缸动作的那种,请问其工作原理是什么?怎样判断其好坏?谢谢!

网友A:
工作原理很简单,书上也有。至于判断好坏,一般以响应时间,动作次数,电磁阀响应电压/电流为指标。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这不就是电磁阀?为什么叫气动电磁阀?

网友C:
别麻烦咯 直接买asco的算了 我们厂用了上百台,一年多了没一个烧掉的

网友D:
你讲的是电磁阀,是控制在气路上的,不能叫气动电磁阀,他的结构由线圈,阀心,阀座等,工作原理是,线圈通电阀心动作(有2通4通等)完成工作需要。判断其好坏,可测量线圈阻值和用手的感觉试,阀体在通电时有震动感和发出“叭叭”的响声说明是好的,在气路上可拔下输出端的气管,看在通电的情况下有没有气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