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5-07-08):
有个问题请教: 一台22KW变频器带22KW电机,用于龙门铣床主刀轴,在池小刀时没问题,吃大刀时电机发出嗡嗡的响声

网友A:
功率不够!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变频器换容量大一级的!

网友C:
根据机械负荷分析选择电机,配变频器时一般选功率高一级的。比如37KW电机选配45KW变频器。

网友A:
机床行业、起重行业不仅考虑力矩、电流问题,还要加上安全系数问题,一般变频器过载系数150%/分钟、200%/瞬间,因此还要考虑可能的瞬间电流最大是多少?机床瞬间吃刀电流可能达到300%,因此选择容量要慎重!比如起重行业经常两台7 .5KW电机都用22KW变频器拖动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D:
同意楼上观点,建议采用功率大点的

网友E:
同意楼上观点,我有台机床也是变频器选小了后来换了台就好了,建议采用功率大点的

网友F(2008-03-30):
请问各位我有一台富士变频器在修改数据是保护不能取消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