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两线控制和三线控制

楼主(2005-07-08):
菜鸟问题:请教一下两线控制和三线控制是怎么回事,如何区分?

网友A:
两线控制:保持闭合运行,断开停止。http://www.wanweiboda.dom 三线控制:瞬时闭合起动,瞬时断开停止.

楼主: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B:
两线:闭合时起动,断开停止 三线:脉冲起动,脉冲停止

网友C:
两线控制模式:运行信号闭合时起动,停止时断开断开运行信号。 三线控制模式:只需要给一个脉冲信号起动,不要一直闭合,停止时也只要给一个脉冲信号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