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控器中的自适应功能指的是什么?

楼主(2005-07-08):
请教各位,温控器中的自适应功能指的是什么作用?他同Auto Reset和Auto tuning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小鸟啊,你不是一直在做温控器的销售吗?怎么会不知道自适应功能是什么?竟然还和Auto Reset、Auto tuning做比较。你是希望引起更多人来关注温控器产品,从而达到推销你的神港温控器吧?如果你真的分不清楚着几个功能,那你为什么还到处游说大家“试”用你的产品呢? 我也是做销售的,我能理解你希望推销自己的产品的急切心情,可是你不应该漫无目的的去建议别人“买两台试试”。我们做销售的,卖的不单单是产品,而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是要为客户解决问题的。客户购买我们的产品,一定是需要它来解决某些问题,比如说控制温度。而我们此时要做的是帮助客户选择一个最适合的、最能解决客户问题的、最经济的温控器,而不单单是让客户“买两台试试”。“买两台试试”完全是把问题推给客户了,根本不是给客户解决问题。难道你认为客户比你还了解你的产品吗? 我觉得你应该还是比较了解你自己的产品的。因此,以后再向客户推荐产品的时候,说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说出你的什么型号的温控器最合适解决客户当前的问题。 不多说了。我的湿度监测系统又出现客诉了,得赶紧给客户解决问题去。

网友B:
hehe 还好偶是最终用户:)

楼主:
呵呵 谢谢大连北方测控的指教,其实不能说我不了解这些名词,不过最近接触了几个客户,他们所说的概念和我们公司的有些不一样,我入这行时间不长,可能是我理解不对,也可能是我们日本方面的理解与国内不同所以提出来大家讨论一下。至于那个“买两台试试”完全是针对那些不了解神港产品就妄自批驳的人的。不过还是很感谢你对我的劝告!

网友C:
个人愚见与大家讨论: 1、AUTO reset 是自动复位,是温度控制过程中当出现PV与SP吻合时,控制器自动复位某个外部开关或其他的数据。 2、AUTO tuning 是在控制器运行前或运行过程中认为干预而由控制器自己在测温的前两个周期内自动根据实际条件进行自我整定(类似模糊神经元网络的自我学习)调出合理PID以适应当前的需要。 3、自适应 是控制器在运行过程中自觉得根据环境扰动或负荷变化的要求自主进行的小范围的适应过程,但如果是负荷变化了,则即使是自适应也不会调出最合理的PID应用,只能使的这种控制趋势向最好的方向发展!如果要得到最合理的PID仍须进行2。

网友D(2005-11-26):
  请问易水寒兄,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温控器随机械运作几次,然后自动抓点,取PID值啊?!

网友E:
自整定是让温控器执行ON/OFF(位式)控制,再检测位式控制的振荡周期和幅度来计算合适的PID参数,自适应是PID调节过程,通过判断输出和偏差的变化再对PID参数进行微调以作为自整定参数不准确的补充。

网友F:
答得好,经典!

网友G:
既然说到了,那什么又是模糊控制PID呢,显示控制仪表MM?假如

网友H:
就那么一个PID让你们包装得跟火星人一样,成心想整晕来看帖子的人啊?PID啊PID,我看大家还是好好调节调节自己的PID吧,整个一个失控。

网友G:
其实,是很简单,不过大家都笨呀,请高手指点了

网友I:
温控器有没有采用模糊PID控制,智能自适应控制的

网友F:
谁来个包装得跟地球人一样、整不晕来看帖子的人的?

网友J(2005-12-28):
我是PID菜鸟,请问什么是位式控制?还有在什么情况下执行Auto Reset、Auto tuning呢?我用的AUTONICS的TZ4L-14R PID温控器。
   Auto tuningi不就是自整定模式或自适应模式吗?我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