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信浓伺服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05-07-08):
求救!!!!信浓的TAC AC SERVO MODEL:ED1-15CC201C2TF;老是报警 02啥意思?是不是过载什么的。有时能用有时死机。我的是工正喷绘机,小妹在这里恳请各位大哥帮忙了!!      0838-5222987 QQ:6950877

网友A:
TO:daphne,您好 Alarm code报警输出02,回生异常(电压过高)也就是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回生就是再生的意思,也就是在制动条件下产生的再生电压反馈给直流母线电压过高。。。两种可能:1、S_ON时,制动电阻的负载过大或再生制动回路异常,您发生的情况是否为减速制动时常发生?您的制动电阻是否加了?试着改变加减速属性(参数的18、19、20)看看。或将指令脉冲的减速时间加大一些。。。2种可能:S_OFF时也出现报警,原因就是您使用的220V交流电源的电压过高或扰动太大,造成整流后的直流母线电压过高,这种情况建议您将电源处理的干净些譬如降压、加交流电抗器等等。。。 小日本的东西就是对电网要求高,保护裕量小,日本信浓(SINANO)的性能还不如松下呢,经常出问题,几年前我的一个客户一批信浓的伺服30多台全部烧坏搞的我们很狼狈。。。

网友A:
您的设备什么时间开始用的,出现这报警多长时间?出现报警时电机的动作为什么?有无制动电阻?恒速?减速?加速?还有您能否将您的功率、负载大小还有您的参数的22(速度比例增益)、23(速度积分时间常数)的设定值读出来告诉我,我建议您的18、19、20参数多少?先别改读出来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