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成都附近有没有修伺服驱动器的?

楼主(2005-07-08):
同题,我的信浓的伺服驱动器坏了,去广州、深正都太远了。成都附近有没有哪个会修?

网友A:
哪部分坏了?不是总报警的吗?多大功率?不如换个机械尺寸差不多的其他伺服替掉算了,信浓的啊,咳~~~无话可说了。。。两眼都是眼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