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三相五线制"hao ma ??

楼主(2005-07-08):
该配电系统包括:一级配电,二级配电,EPS,自备发电机组,电源进线采用三相五线制。 为什么要用三相五线制???有何优点!!!一般的机房要用多大容量的UPS电源???20KAV吗???想监控UPS的工作情况不用SNMP卡行不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经济点,还不失安全!!!!

网友A:
要用 多大的UPS的看你的设备功率有多大啊,想监控UPS的工作情况可以不用看你要远程控制还是局域控制啊,局域有UPS自己带显示屏的,还可以做成触摸微电脑控制,安全不安全主要看UPS质量和操作

楼主:
UPS电源主要是在机房工作的情况下实现供电的不间断! 我们做的主要是减轻机房维护人员的压力!! 通过一台人机界面来监控,包裹温,湿,烟,等监控并报警。 希望高手给点建议!!!就对供电来说!!!!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我想并不复杂,现在的传感器都能接232接口,我想应该可以通过一台机子来解决,我并没搞过温,湿,烟,等监控并报警的系统,说的不好别介意,光UPS的控制就可以通过电脑进行长短距离的控制,假如你不经常在机子周围,还可以直接把机子异常的报警信号传到你经常在的地方,而且可以不需要电脑

网友B:
只通过一台人机界面就能监控,包裹温,湿,烟,等监控并进行报警,恐怕不可以吧,我们公司做的是分开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