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哪里有大功率多极低速电机?

楼主(2005-07-08):
哪里有大功率多极低速电机? 请问哪里有大功率(400KW--1100KW)多极低速电机,形状薄盘形,比如厚度500到600mm,直径1.5m左右(尺寸可有所变化)。额定频率25至35Hz,额定电压600V等。不知有没有这种产品。

网友A:
to npfox: 不知道你用这种电机来做什么,现在的直流力矩电机即为多极低速大转矩电机,(这类电机不论功率,而论力矩,其实这当然是可以转换的),请说明具体的参数,你的功率的范围也太大了,如有具体指标,可再具体谈谈。qq;15104456,乐意为你解忧。